光立方主控板,能下载程序,但是32不工作,请教一下大家

楼主(2017-09-17):
请大家指正,比较着急。
反复检查了,感觉没问题呀
如果需要PCB文件可以给我说,因为文件大小限制。

网友A:
不管有没有程序,单片机都会工作,至于是不是按你的程序工作那是另一回事,先一点点排除问题吧,可以先逐步调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管有没有程序,单片机都会工作,至于是不是按你的程序工作那是另一回事,先一点点排除问题吧,可以先逐步 ...

可是出现的问题是,引脚电平拉不低,感觉引脚不受控制

网友:
先查硬件,硬件确认没问题后程序什么都不做 只把IO拉低看看 。这个不行换其他IO口试下看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