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容降压改成了电感电容降压有没有什么问题

楼主(2017-09-18):
如题,从市场上买了个样机,发现里面的电路不是通常的电阻、电容降压而是电感,电容降压,线路和阻容降压的接法是一样的,不知道这样接有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A:
那要多大的电感才够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要多大的电感才够啊

我看就一个色环电感 22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要多大的电感才够啊

阻容降压,降压的难道不是电容???   人家是电感替代电阻,不是替代电容。。。      电感防止上电瞬间大电流的,跟电阻一样一样,纯原理上只有电容二极管,电阻忽略的。。。

网友C:
不过 我怀疑  ,电感的感量也不大   防止瞬间大电流基本上没有效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阻容降压,降压的难道不是电容???   人家是电感替代电阻,不是替代电容。。。      电感防止上电瞬间 ...

用电感代替会不会出什么问题,

网友:
上图吧,没图不好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过 我怀疑  ,电感的感量也不大   防止瞬间大电流基本上没有效果吧

电感量2.2mh 0510的色环电感

网友D:
这感值,能容许多少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感值,能容许多少电流

我测了负载的电流大概是2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