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220转DC24芯片

楼主(2017-09-18):
维修一个小控制器,发现里面AC220整流后直接输入一款SOP8封装的芯片(3号PIN是空的,没有引脚),输出是DC24V的。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人知道这款芯片吗?

网友:
太多了,你上图吧,没有引脚功能不好猜,没有照片不能猜

网友:
LNK564DN             是不是这个

网友:
国产的家电一般  LNK ,日本的很多Panasonic 的MIP系列

网友A:
LNK30x/PI, MP15x/MPS, 无锡芯朋微PN80x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NK30x/PI, MP15x/MPS, 无锡芯朋微PN80xx

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解答,万分感谢。应该就是LNK304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