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DCDC芯片,8-40V输入,输出5V/2,带关断功能 ,关断后,...

楼主(2017-09-18):
求一个DCDC芯片,8-40V输入,输出5V/2,带关断功能 ,关断后,待机电流100uA内,谢谢,

网友:
DCDC的功耗都不会太低,你需要多低需要有一个确定的量才行啊!

楼主:
有关断功能就可以了,关断后,待机电流100uA内

网友:
自己买一个电源模块,然后用MOS管去控制输入

网友:
LM2596-5或LM2576-5

楼主:
不行啊,关键我是要用这个LDO给MCU供电的

网友A:
关断后,待机电流100uA内,没毛病啊,LM2576的关断后典型值50uA

网友:
这个如何:
4.5-36V,极限40V,5V、3A输出。shutdown电流小于1uA。工作静态电流1mA。SOP8封装

https://www.richtek.com/zh-TW/Pr ... 20Convertor/RT7272A
效率图:

楼主:
谢谢,楼上,我参考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楼上,我参考一下

SY8303 40v输入,关断后电流1uA,同步整流,2.5MHz开关频率,3A输出。

http://www.szlcsc.com/product/details_98259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Y8303 40v输入,关断后电流1uA,同步整流,2.5MHz开关频率,3A输出。

http://www.szlcsc.com/product/de ...

这么小的封装也没有快速恢复二极管居然可以做到3A ?

网友:
同步整流,不用二极管。上下都是mos。效率高的很。

网友(2019-08-16):
楼主你好,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断后,待机电流100uA内,没毛病啊,LM2576的关断后典型值50uA

2576感觉 输入36v 输出5v1a都困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