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 PCB单层显示(shift+s)怎么不能用了?

楼主(2017-09-18):
RT.
之前是好用的,就最近发现这个快捷键不能用了,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不是输入法的问题,我已经切换到英文状态。

网友A:
没尝试换键盘上另外一个shift或者换个键盘?

网友B:
切换一下输入法 看看

网友C:
AD升级改快捷键,使用帮助看看快捷键

网友:
输入法切换一下就好了

网友D:
altium出神马状况都正常,试着再装一次软件看看好了

网友E:
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,关掉就好了

开着中文输入法,按数字键2、3进行PCB 2D/3D 切换都没反应的 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尝试换键盘上另外一个shift或者换个键盘?

都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切换一下输入法 看看

切了,还是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升级改快捷键,使用帮助看看快捷键

之前用的好好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,关掉就好了

开着中文输入法,按数字键2、3进行PCB 2D/3D 切换都没反应的 ...... ...

2,3功能正常
不是输入法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ltium出神马状况都正常,试着再装一次软件看看好了

看来也只能如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