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 用1080p 1920*1080 屏幕效果怎样平时写写程序,看看电影,

楼主(2017-09-18):
VGA 用1080p 1920*1080 屏幕效果怎样平时写写程序,看看电影,不玩游戏,
笔记本显卡是GT540 的显卡,屏幕打算买27寸的 AOC的 ,主要是用来看电影的顺便 写写程序,
有用过vga 接1080P屏幕27寸 显示器经验的,说说显示效果和HDMI差距大不大,太大就不买了

网友:
没太大区别

网友:
没感觉明显区别

网友A:
个人绝对差距还是挺大的,vga会有些朦胧,颜色也不够艳丽
设备:三星s27d360和三星s24e360

网友B:
我尝试过DVI和VGA接1080P显示器,没感觉出来有啥不一样。

网友:
VGA有点拖尾

网友C:
同样的分辨率(1920*1080),27寸的 AOC显示器,和手机相比,和12寸笔记本相比,差异太大了,颗粒感简直无法忍受。
当然这跟VGA无关,就算是HDMI,也一样是颗粒感满满的。真心不如23.6寸的。

网友D:
肯定比HDMI差一点,不一定能做到点对点,现在就是看比较小的文字模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绝对差距还是挺大的,vga会有些朦胧,颜色也不够艳丽
设备:三星s27d360和三星s24e360 ...

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肯定比HDMI差一点,不一定能做到点对点,现在就是看比较小的文字模糊

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样的分辨率(1920*1080),27寸的 AOC显示器,和手机相比,和12寸笔记本相比,差异太大了,颗粒感简直无 ...

主要距离稍微远点,颗粒感就没怎么有,1080p 手机你眼睛对着看也会有颗粒感

网友E:
笔记本显卡没问题的话,驱动27 1080p没问题.   距离太近的,需要转头看内容       有历颈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尝试过DVI和VGA接1080P显示器,没感觉出来有啥不一样。

谢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笔记本显卡没问题的话,驱动27 1080p没问题.   距离太近的,需要转头看内容       有历颈椎 ...

好方法

网友:
27吋我家里有个4K的,看照片画图蛮好。只是软件上的文字太小。一般操作看图标点

网友:
vga会有些朦胧,颜色也不够艳丽

网友F:
自从显示器接过HDMI后就不想用VGA了,新买的显示器没有HDMI都不想买,实在不行也要DVI,同样的显示器接VGA和DVI明显可以看出DVI显示清晰不少

网友:
vga是模拟信号,dvi hdmi是数码信号,我的电脑有vga跟dvi,vga有一点点蒙,用vga习惯后没有分别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自从显示器接过HDMI后就不想用VGA了,新买的显示器没有HDMI都不想买,实在不行也要DVI,同样的显示器接VGA ...

谢谢了啊

网友G:
我公司的电脑双屏1080P 一个显示器DVI一个VGA, 色彩鲜艳度和细节颜色有差别的 但VGA也能用,只是两个放一起对比比较明显。  家里的1080P双屏都DVI就没什么区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公司的电脑双屏1080P 一个显示器DVI一个VGA, 色彩鲜艳度和细节颜色有差别的 但VGA也能用,只是两个放一 ...

谢谢;了

网友H:
高清还是HDMI好点,VGA线差点就拖尾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高清还是HDMI好点,VGA线差点就拖尾

是的  线差才拖尾,好线不拖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的  线差才拖尾,好线不拖尾的。

不止拖尾,还有变色、水波纹、闪烁等等。换根线可以解决90%的问题,剩下的10%依然是线带来的

网友:
没对比过,不过一直用的VGA

网友:
1080P的显示器最好用数字接口(HDMI或DVI),VGA也能用,但画质没有数字接口好,有拖尾,纹波等

网友:
感觉上清晰度和对比度会比DVI的差很多,对比着能看出来

网友:
前提VGA 线材要好,差的VGA线就不行了,各种问题。正常VGA和DVI对比着能看出来,有一点点区别,个人感觉用DVI色彩锐利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