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ND(绕组并接/串接)交流可逆电动机的正确接法?

楼主(2017-09-18):
如图是电子接线图

交流并联或串联的接法  对应接线端子1 ,2,3,4 正确的连线方法

楼主:
并联图中  端子1,2之间接个交流127v     3,4接交流0-190V 切换开关 的作用是什么

串联  是不是端子1-2之间加交流220V    3-4之间之间加220V    并且把2,3端子短接啊

网友A:
并联图中,3、4接交流0-190V 应该是调整转速,切换开关正反转
串联,不是直接220V,把2、3端子短接后串电容再接22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联图中,3、4接交流0-190V 应该是调整转速,切换开关正反转
串联,不是直接220V,把2、3端子短接后串电容 ...

并联交流127v是种固定的接法吗,

串联 接法中手中有个22V交流输入变频器 输出3相22v
可不可以像图中那样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并联交流127v是种固定的接法吗,

串联 接法中手中有个22V交流输入变频器 输出3相22v

并联交流127v是种固定的接法吗,是的
串联接法你接变频器 输出3相220V其中2相

你的电机是不是有碳刷电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联交流127v是种固定的接法吗,是的
串联接法你接变频器 输出3相220V其中2相

昨天问电机厂家了
说串联接法和上图手画的可以,UVW 接电机的 4个端子。
至于串联接法为啥是固定的交流127V我也不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天问电机厂家了
说串联接法和上图手画的可以,UVW 接电机的 4个端子。
至于串联接法为啥是固定的交流12 ...

我用一楼并联接法,是有碳刷电机,没有用变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