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F070CB中USART3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7-09-18):
第一次整F070的片子,只用USART3中断接收数据,但是调试发现中断一直没有进,哪位大侠看看什么问题:
static void USART3_NVIC_Config(void)
{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/*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3_4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    /**
    * @brief  USART3 GPIO 配置,工作模式配置。9600 8-N-1
    * @param  无
    * @retval 无
    */
void USART3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/* config USART3 clock */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3,ENABLE);
    /*开启GPIOB的外设时钟*/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 RCC_AHB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/*配置映射外设管脚*/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GPIO_PinSource10,GPIO_AF_1);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GPIO_PinSource11,GPIO_AF_1);
    /* USART1 GPIO config */
    /* Configure USART3 Tx (PB.10)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  = USART3_TX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/* Configure USART3 Rx (PB.11) as input mode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  = USART3_RX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USART3 mode config */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9600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USART_Init(USART3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使能串口3接收中断 */
    USART_ITConfig(USART3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USART_Cmd(USART3, ENABLE);
    USART_ClearFlag(USART3, USART_FLAG_TC);
    USART3_NVIC_Config();
}

void USART3_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uint8_t UsartRes;
    //接收中断(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)
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3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UsartRes =USART_ReceiveData(USART3);//读取接收到的数据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