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写自己的编译器(强烈推荐)

楼主(2017-09-18):
每天我们都在用编译器,当你用编译器或者解释器的时候,你是否想过这些软件在背后都做了什么?
如果想知道为什么那就学习我推荐的这系列博文吧,相当不错。文中用python一步一步实现了一个解
释器(解释器和编译器的区别可以看作一个是on-line,一个是off-line),这应该是我见过最用心的教
程了。文章从简单的数学表达式——》分析简单的程序——》构建抽象语法树——》语法检查——》函
数作用域实现。跟着实现这系列的博文,你再回去看那些写得很抽象的龙书,鲸书...就没有那么抽象了。
英文版:https://ruslanspivak.com/lsbasi-part1/
中文版:https://www.oschina.net/translat ... -interpreter-part-1

作者真的很用心,流程图和很多幽默配图都是自己手画然后扫描上来,一步步跟着走肯定学得会的,
有些人看到是python可能就绕着走了,我觉得这就不对了,掌握多门语言,多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,
平时遇到一些问题给自己写写小工具要好,生为电工,就是要不断地学习,而且是内外兼修。stay
hungry,stay foolish!

网友A:
我也推荐个类似的:MicroPython实现源码
官网:http://www.micropython.org/
源码:https://github.com/micropython/micropython

它是用C语言写的在单片机上运行的Python 3 实现,已经移植到STM32、CC3200、ESP8266、ESP32、MK26等多种单片机上

其源码中可以学习到词法解析器lexer、语法解析器parser、编译器compiler、字节码bytecode、虚拟机VM、垃圾收集器GC等很多编译器、解释器相关技术

而且这个编译器/解释器不是一个教学用的demo,而是一个高度兼容python 3的实现,,除了学习相关知识(以及C语言编程)外,还具有一定的实际使用价值

而且MicroPython不仅实现了Python标准,还针对单片机控制编程做了一些扩展,,比如它不仅可以将python函数编译成字节码在虚拟机中运行,还可以直接编译成native机器码运行,甚至直接在python函数中写汇编语句

当然了,,学这个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缺点:只有源代码,没有学习教程 ,只能自己读代码学习(希望某位大神能写本教材吧)

下面是一份MicroPython作者的演讲PDF,及PDF中的一张截图:

网友:
还不错  研究研究 然后跟着坐下

网友:
哈哈,用有穷状态机做解释器,当年上学时写过。

网友:
编译原理不就是这么一门课程吗

网友:
很好,多了解,挺有好处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当个兴趣爱好来看看,对自己写程序有一些启发。没错,里面就是一个大的状态机

网友:
Dude, this is cool. Thank you for sharing.

网友:
考虑后端用什么?这个只是个前端的语法、语义解析吧?

网友:
研究编译器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不错,不过我更喜欢python爬数据

网友:
要是有C#版就好了

网友:
非常不错,一定好好看看

网友B:
  File "calcl.py", line 2
    def __init__(self, type, value):
    ^
IndentationError: unexpected indent

刚用python2.7,报错,不知道py3会不会,没装py3

网友:
python很不错,我们公司的自动化测试平台都是python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ile "calcl.py", line 2
    def __init__(self, type, value):
    ^

哇,老兄,缩进错了,复制的时候长点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推荐个类似的:MicroPython实现源码
官网:http://www.micropython.org/
源码:https://github.com/mic ...

网友:
正在由C转到python,这个资料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