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5号7号可充电池有了新品种

楼主(2017-09-18):
恒压1.5V输出。剩余电量充分利用。就是7号电容量有点小400mAh

网友:
应该是锂电池+降压充电电路吧 ,

网友:
这个是个好东西。如果用手机那种头,估计容量还能增加一些

网友:
其实鸡肋。容量小,价格高。

网友A:
我已经用了一年了,京东众筹的时候买的,放鼠标里用还是挺方便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已经用了一年了,京东众筹的时候买的,放鼠标里用还是挺方便的

一节南孚能用一年以上,有必要用这个么?

网友:
不觉得好  七号电池一般耗电很小设备  充电蛋疼左右不是  五号有点实用性

网友C:
挺好的!

锂电池的特性,不是镍氢、镍铬电池可以比的

网友:
锂电不是只有500次循环寿命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挺好的!

锂电池的特性,不是镍氢、镍铬电池可以比的

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已经很不错了,镍氢电池的耐操性能才不是锂电池可比的。

网友:
这种电池,输出纹波比较大,放在玩具里还是不错的,就是贵了点

网友:
太贵,为啥不用锂电芯做呢?

网友:
创意不错,售价多少?

网友:
质量不稳定,特别是7号的(同一批4个电量差距很大),5号的勉强
如果用在鼠标之类的,还是直接普通碱性电池算了。
这鬼东西是突然断电的,没有普通碱性电池的有个过渡期,用在电动牙刷上(我不喜欢直接内置充电的,附带那坨充电器占地方,我经常出差,同样也有突然断电问题还没法替换),MB的突然就没电,然后到处找电池,牙刷一半很不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一节南孚能用一年以上,有必要用这个么?

没见过能连续艹一年的南孕

我用的M215,南孕也顶多被连续艹俩月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没见过能连续艹一年的南孕

我用的M215,南孕也顶多被连续艹俩月。 ...

罗技2节5号南孚3年了还很坚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已经很不错了,镍氢电池的耐操性能才不是锂电池可比的。 ...

对,我就是买了4节7号的,一个充电器
从鼠标拿下了就放充电器上了,放个几天没事的,想起来就拔 了充电器插头,等下次再换上用旧了的,2个月左右充一次,很好用

网友:
不过那个9V的看起来还行,下次买个试试

网友:
早些时候在某宝有看到,创意挺不错的,就是价格太贵,大好几十一节。等过些时候价格便宜了,可以买来用用。

网友:
400mAH 容量太小了,普通电池随便大一,二倍, 只能用在小电流地方,大电流点一会就没电了,等有了1000mAH了才实用点。。。

网友:
1450加占位桶,效果杠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见过能连续艹一年的南孕

我用的M215,南孕也顶多被连续艹俩月。 ...

几十的雷柏鼠标,,用普通双鹿电池,,已经快二年没换过电池了。。估计是我用的少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罗技2节5号南孚3年了还很坚挺

我的两节5号干电池用了7年,至今没换过,不过用在键盘上的,键盘上led都省去了,能用这么久非常让我惊叹,就算新电池不用,自放电也没了吧

网友:
DCDC逆变出来也就是合适放在鼠标电筒或者玩具里面,对于万用表这样需要精确测量的,慎重使用。

网友:
低自放的飞狮电池5号7号买了一大堆,但凡用干电池的地方,通通换成低自放电池,墙上的电钟也未成幸免换下来的电池随时充满,放着备用,低自放彻底解决了一起镍氢电池最头疼的问题,很方便,也确实做到了绿色环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已经很不错了,镍氢电池的耐操性能才不是锂电池可比的。 ...

亚马逊或者松下的镍氢电池怎么样啊?
想买一些用在万用表上,会不会有漏夜现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见过能连续艹一年的南孕

我用的M215,南孕也顶多被连续艹俩月。 ...

我的罗技M546都忘记上次换电池是什么时间的事情了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节南孚能用一年以上,有必要用这个么?

我用的最多也就3,4个月吧,罗技M558蓝牙鼠标. 即使能用一年以上,关键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没电,也许刚好出差的时候,也许在现场的时候呢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最多也就3,4个月吧,罗技M558蓝牙鼠标. 即使能用一年以上,关键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没电,也许刚好出差 ...

我还是重度使用呢,一天起码有12小时在一直用鼠标。M545/M546快没电的时候指示灯会变红的,你用的不清楚有没有这个指示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是重度使用呢,一天起码有12小时在一直用鼠标。M545/M546快没电的时候指示灯会变红的,你用的不清楚 ...

我也是每天至少12小时以上,好像是灯会闪,但在外面时总不是任何时间都很方便或有空去买到电池的,这个拔下来,在电脑或随便一个充电宝,充下电,几分钟就能用好久了.

PS:我已经好多年没用南孚了,每次用完扔电池都不知道该往哪扔好.

网友:
锂电池常见的普通大小标准外形除了18650还有没有别的小一点的。

网友G:
输出恒压既是优点,也是弊病,正如上面网友所说,在电量用尽时会突然断电,而不像普通电池有低压过渡期。而且这个特性使得用电设备无法估算电池的剩余电量。

之前见过有一种这种电池,电量低于10%后输出电压会由1.5V跳变为1.2V,估计也是为了警告用电设备剩余电量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输出恒压既是优点,也是弊病,正如上面网友所说,在电量用尽时会突然断电,而不像普通电池有低压过渡期。而 ...

可以插入电脑USB充几分钟应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已经很不错了,镍氢电池的耐操性能才不是锂电池可比的。 ...

大师推荐几个这类的电池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已经很不错了,镍氢电池的耐操性能才不是锂电池可比的。 ...

镍氢好像一般是1.2V
对于有些地方用1.5V改用1.2V动力不够,我曾经用于电动牙刷试验过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是重度使用呢,一天起码有12小时在一直用鼠标。M545/M546快没电的时候指示灯会变红的,你用的不清楚 ...

罗技的都有灯,电流老大了,我曰,没接收器时我测过,M215是35ma左右,待机时0.38ma,单节升压的。所以单节的鼠标用完最好关电源。

网友:
鼠标里用挺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每天至少12小时以上,好像是灯会闪,但在外面时总不是任何时间都很方便或有空去买到电池的,这个拔下 ...

电池污染是个很严重的话题。

不过据说碱性电池污染较小,容易降解。

网友:
这个创意不错!用在鼠标里面应该不错
微软的蓝影,1节电池顶多也就2个月(每天差不多使用16小时),
最近把储备的南孚用完了,嫌换电池麻烦买了个可充电的鼠标

网友:
一直在用小米彩虹电池,9.9元10节,感觉还是挺耐用的。碱性电池比锂电池容量大的多吧

网友:
这玩意早就有了,还有万用表用的那种9V方块电池也有类似的设计!

网友:
2011年买的三洋爱乐普,现在还很勇猛,一直放剃须刀里面专用。

网友:
想法是好的,但是我用这种电池一年之后的感觉是:垃圾,远不如镍氢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罗技的都有灯,电流老大了,我曰,没接收器时我测过,M215是35ma左右,待机时0.38ma,单节升压的。所以单 ...

不至于做这么差吧,好像多久没动鼠标会自动休眠的。工作时35ma感觉也不太可能,应该是在搜索接收器吧,默认多长时间搜不到就休眠了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没见过能连续艹一年的南孕

我用的M215,南孕也顶多被连续艹俩月。 ...

直接用爱老婆吧。我的好像也是M215,还没换过电池。1年多了好像,还没充过1次电。

【编辑】我看了下我的是M185,不过用电量应该不会差太多。

网友:
用在玩具上还说的过去,对于低用电量的鼠标,这种电池就是鸡肋,远不如低自放的5号镍氢电池来得实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直接用爱老婆吧。我的好像也是M215,还没换过电池。1年多了好像,还没充过1次电。

【编辑】我看了下我的 ...

电池使用时间统计时,开关要不要关上?

网友:
有个鸟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池使用时间统计时,开关要不要关上?

从来不关,没那习惯。其实我也没统计过,只是这个电池是能充电的,但是买来一次都没充过电是确定的。这个电池好像号称放置5年后还有70%的电量。

网友:
我也买过这个,用得挺好的

网友:
创意不错。。。。还是等 核动力 电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