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zigbee转以太网网关的方案

楼主(2017-09-19):
求一个zigbee转以太网网关的方案

网友A:
网关方案目前我们用的是MTK688主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关方案目前我们用的是MTK688主控

是zigbee转以太网 有线吗

网友B:
出50万,方案卖给你。方案就是 cc 芯片和ESP 或者MTK 串口通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出50万,方案卖给你。方案就是 cc 芯片和ESP 或者MTK 串口通信。

50万的理由是什么呢

网友:
你买个类似iPORT就行了,ZIGBEE透传(比如digi的zigbee),分分钟攒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zigbee转以太网 有线吗

MTK7688有一个WAN口两个LAN口,同时也支持WIF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