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ado 2017.1好像编译速度比2015.4慢不少啊

楼主(2017-09-19):
对比发现,一个zynq的基本框架,2015.4只需要1分54秒,而2017.1需要2分30秒,这,有啥说道么?
测试环境都是同一台计算机。
cpu的使用率,两个都一样。
另外,2015.4的安装文件大概只有2017.1的1/3到1/4的样子

这是不是说,如果不要新芯片支持,这种软件不需要升级?

你们的感觉一样吗?对于编译速度来说

网友A:
我还在用ISE14.7呢。楼主用了这么久vivado最大的体验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在用ISE14.7呢。楼主用了这么久vivado最大的体验是什么?

没用过ise,所以不好对比。
我用vivado最大的体验就是慢。
当然,是跟mdk的小工程比。

网友B:
新的软件通常解决了一些bug,加了一些新的功能(尤其是u+),大是肯定的。对于成熟产品,不用太追新,够用即可。像ise综合v7,mux512是有问题的,同事换vivado一次就过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的软件通常解决了一些bug,加了一些新的功能(尤其是u+),大是肯定的。对于成熟产品,不用太追新,够用 ...

是啊,我用2015.4,经常修改ip后,关闭ip那个工程,然后v就假死了,一直申请内存,直到把内存挤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