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个30寸左右的电视做电脑显示器,是否可行?

楼主(2017-09-19):
家里笔记本显示器实在太小,画个图啥的,看的很不爽。于是想买个大点的显示器,在某东上看了下,主要看的24-32寸的显示器,突发奇想,能不能用电视做显示器呢?
看了下价格,发现同样尺寸屏幕,电视的价格比显示器还便宜些,比如康佳有款32寸的电视才1099元,而同样尺寸的三星显示器1400元,AOC1500元。
现在的电视基本是HDMI接口,买个VGA转HDMI的线就搞定了。
不知有没有电工这么干过?有没有什么关键参数没考虑到,大家都说说。

网友:
建议多买几个显示器,每个显示不同的内容,单个太大,要频繁转头。

网友:
家用电视指标上还是和显示器有区别,刷新率好像也不好调整,对眼睛不利

网友:
电视尺寸越大分辨率越低,不如弄个双显示器.

网友:
建议多买几个显示器,每个显示不同的内容,单个太大,要频繁转头。+1

网友:
便宜电视的分辨率普遍不高,这么大尺寸达不到1080p会很难受。另外电视的亮度普遍比显示器高,需要调整。再有就是延时比较厉害,不玩游戏还好,玩游戏就不用想了。

网友:
据说电视亮度、色彩、伽马曲线调整的跟显示器不一样,适合远距离观看。
还是建议买正规的显示器连接电脑用,个人比较喜欢戴尔的,不会像aoc那样刺眼。

网友A:
显示器和电视的效果,差别太大了。。一分钱一分货,如果写代码画图啥的,还是显示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和电视的效果,差别太大了。。一分钱一分货,如果写代码画图啥的,还是显示器吧 ...

看了大家的回复,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,老老实实地买个显示器算了。

网友:
用二个显示器方便很多

网友B:
450在当地买了个29寸的二手显示器

网友:
刺眼,非常的刺眼,和显示器不是一个感觉,但是电视适合做“远距离显示器”,3~5米用着不错,但是找不到用电脑的感觉了
还是买正规显示器吧

网友:
建议再买个竖屏,专门用来看Datasheet。

网友:
如果是看文字,画图。眼睛受不了,不舒服

网友:
买个30寸左右的电脑显示器做电视

网友:
只能反向兼容

网友:
LCD电视机的HDMI和VGA接口与显示器的信号兼容性不好,物理分辨率1920X1080的电视机连接电脑不一定能够上1920X1080.
我家的两台1920电视机(前几年的)连接电脑只能上1600分辨率。

网友:
我是买了个戴尔能旋转升降的,很方便

网友:
不看视频还是显示器吧,我jd买了个32 寸优派,2k分辨率,win7下字体大小刚刚好

网友:
好的自昂

网友:
好的显示器眼晴看的舒服。

网友:
电视机近看会有明显的颗粒感,很伤眼睛

网友C:
我的艾尔莎ELSA显示器是31.5寸,用了1年多,效果很好,放得稍稍远一点,1080P的,很实用。1000¥出头点JD买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艾尔莎ELSA显示器是31.5寸,用了1年多,效果很好,放得稍稍远一点,1080P的,很实用。1000¥出头点JD买 ...

没买过这种小众牌子的,你用着觉得质量如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买过这种小众牌子的,你用着觉得质量如何?

我不是说了嘛,效果很好啊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450在当地买了个29寸的二手显示器

什么牌子?显示怎么样?有这么便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牌子?显示怎么样?有这么便宜的

不好意思 记错了  是华硕的一个27寸的 使用快一年了 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:
不可行,32寸是分水岭,以上的有1920x1080,32这个尺寸的分辨率不好。
而且1080的也跟显示器是两回事,不精细

网友:
不可行 电视的显示跟电脑显示不一样的 看久会累

网友:
作为曾经有这个想法并实行的人告诉你的经验,电视的显示器亮度要比电脑显示器亮太多,看久了真的眼睛受不了。你肯定会说调低一点亮度,可以,但是整个显示效果就差了,包括色调,颜色饱和度等等。然后放弃这个想法了。对了,我的显示器是32寸,友达的屏,1080P的分辨率。

网友E:
      LZ想用LED电视当显示器是可以的,之前我有个同事就用42 的FHD(1920*1080)的电视做显示器玩游戏。(我们是电视厂家,有机会买低价的电视)
      电视的显示效果,除颜色比较深,对比度比较高之外,其它和显示器是一样的。
       但是你买电视做显示器,一定要注意分辨率,HD(1366*768),就不要买了,至少FHD,最好UD(3840*2160),目前我们的电视UD做到的最小尺寸是40,43,我觉得做显示器还是不错的。在UD的状态下,液晶的像素排布其实不是很关键了。
       还有一点,买电视时,还要注意背光的亮度(不是图像的亮度,国内有些电视机大厂,为了成本最低,背光是不能调节的,小厂的就不要考虑了)一定要可调,因为电视的亮度高,背光功率大,发热也大,如果坐的近,对眼睛不好,也会感觉到很热(直接辐射过来的,在空调房也不管用)。
       供参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Z想用LED电视当显示器是可以的,之前我有个同事就用42 的FHD(1920*1080)的电视做显示器玩游戏。( ...

感谢网友提供经验,我已经决定不买电视做显示器了,懒得折腾,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正规显示器吧。另外,请问兄台是在做哪家电视呢?

网友:
公司名就不说了,地址在广东惠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