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ltium Designer14 如何避免局域网内使用出现冲突提示?

楼主(2017-09-19):
有个学校实验室要安装Altium Designer 我推荐了14版(Altium Designer 14.3.15 Build 35511),单机操作没有问题,但交互式实验室使用后出现局域网内多个机器的licence一样的错误提示,由于上课需要教师主机控制其他机器,因此无法拔网线,但操作过程中反复出现这个提示很麻烦,且画图版本无法更换,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能给个解决方案,比较着急,谢谢

网友:
禁止ad上网

楼主:
试验过,还是有提示错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验过,还是有提示错误

用netstat查,然后把端口全部封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验过,还是有提示错误

要用工具软件把链接抓出来封掉

网友:
我用的16没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破解的时候配置文件里有个叫串号的一行,改成和其他机器不一样就行了
08版的,14版的没试过,应该也可以

网友:
好像不管是计算机还是手机,为什么能完全控制其它软件联网的软件没有呢?

网友:
AD16的破解是提供不同的授权文件,两台电脑选择不同授权文件就不会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