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LM393输出波形不理想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7-09-19):
用LM393进行采样比较,采样源为光电开关,光电开关接收管串20K电阻,波形绿色为接收管上波形,接收管接比较器正相输入端,比较器负相输入端接50K精密可调电阻(手头就这种阻值的)接收管的波形峰峰值有两伏多,但是比较输出就是得不到理想的矩形波形,这是为什么?波形不是全波上有毛刺,就是矩形波形的地方是一条粗的填满矩形波形的黄波

网友:
再拉宽一点看看呢,感觉是在比较点有噪声造成多次触发

网友:
上施密特触发器整形

网友:
电路图?要等到方波,得接成施密特形式

网友:
接收管并一个1nF的电容试试

网友:
接收电阻并一个到地的1nF电阻

网友:
有两点:
1.LM393输出是开集电极的,一定要有到电源的假负载
2.做比较器,最后加入迟滞电路,加速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