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蓝牙4.0的芯片适合做蓝牙适配器吗

楼主(2017-09-19):
请问蓝牙4.0的芯片适合做蓝牙适配器吗  如题   芯片是CSR1000,客户问的。  蓝牙4.0是低功耗蓝牙通讯速率应该没有低版本的蓝牙快
然后客户需要用再电脑,打印机,扫描机,无线收发音箱上。 不知道这个需求用这个芯片是否可以完成。
谢谢大家

网友A:
看你要传输什么数据了        比如你的无线收发音箱 是指蓝牙音箱?通过这个芯片肯定是不行的   你可以找下专门的蓝牙音箱方案  都很成熟的  www.csr.com/ 家有很多  不过价格嘛,你懂的,如果想便宜就考虑下国内的方案吧     其实主要还是看你产品需求和定位

网友B:
我卄,客户想多了。接这么多东西,wifi都顶不住压力。

网友C:
esp32, 双模蓝牙, 这个适合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卄,客户想多了。接这么多东西,wifi都顶不住压力。

不是同时接这么多东西,只是像做适配器 适配这么多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sp32, 双模蓝牙, 这个适合你。

客户要求用这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要传输什么数据了        比如你的无线收发音箱 是指蓝牙音箱?通过这个芯片肯定是不行的   你可以找下 ...

嗯嗯  如果不实现蓝牙音箱的功能,其他的功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客户要求用这颗

我也正好用这个芯片,录了几个视频,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.
http://debugdump.com/t_168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同时接这么多东西,只是像做适配器 适配这么多东西

单独适配一个设备的话倒是可以,只是稳定性,可靠性,速度不是太好,设备一多马上就卡到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正好用这个芯片,录了几个视频,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.
http://debugdump.com/t_168.html ...

客户要求用CSR1000 这颗

ESP下载调试太麻烦了,最近一个项目做  ESP8266   下载太纠结  每次调好代码还要跳线 弄来弄去 1分钟过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客户要求用CSR1000 这颗

ESP下载调试太麻烦了,最近一个项目做  ESP8266   下载太纠结  每次调好代码还 ...

esp32烧录确实有点蛋疼, 好像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