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推荐功率10w的模拟功放芯片,音质要好。

楼主(2017-09-19):
各位大神好,本人小白。想DIY一个模拟功放,做桌面音响使用。功率10w左右就行,音质要好一些。供电电压没要求,谢谢大家

网友:
弄个车机

网友:
LM1875,单声道
LM1876,双声道

网友:
车机音质都不怎么样,很高端的没听过

网友:
模拟类大于10W的TI:LM1875,LM1876,LM3886,ST:TDA7293,TDA7294。其他的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选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大神!

网友:
TDA7265,当年用过的音质很好的一款。想当年手工画线,手工打孔。。

网友:
LM4766是1876的升级吧

网友:
大众的RCD510车载机,也就100多,音质不错的。

网友:
把钱投音箱和喇叭出效果吧,投音效也行。其他不行的话功放能力再好也白搭。

网友:
LM1876TF,塑封版的,壳子接散热器不带电。
这个音质还可以的。

网友A:
很多集成芯片的我都听过,效果一般,上甲类的1969吧,4个三极管组成,制作容易,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很多集成芯片的我都听过,效果一般,上甲类的1969吧,4个三极管组成,制作容易,效果好很多。

1969是好,就是浪费电还有发热巨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969是好,就是浪费电还有发热巨大

甲类放大器都是发热巨大。但是音质真不错。1969功率比较小。
准备做再一套PASS AM,据说mos甲类的音质更有味道。堪比胆机

网友:
我觉得TDA2030A就挺好,或者TDA2009A。很便宜。几块钱就好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推荐!

网友:
        6P3P

网友:
最简单又不错的就是LM1875或1876,1875假货太多,1876最好

网友:
某宝上买台车机,什么CD、蓝牙、mp3都有了,才小几十元,再加个电源和外壳,齐了。

网友:
试过车机效果不行,还是TA7240

网友:
东芝的车载音响功放芯片,AB类的, TCB001H 、TCB501H、TCB502H ,低压的,音质还行。如果有个胆前或者甲类前级,效果更好

小功率、音箱一般的,没必要追求高大上的功放。 有静音、有待机、底噪又低。一片四通道,还可以玩电子分频率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了

网友:
可以选车机,比如建伍的,不过你的电源要足够,50瓦变压器不小。

网友:
为什么非要模拟的,ta2024不行吗,音质也不错啊,而且放桌面省地方还省电

网友:
Tpa3116d2可惜是d類功放以5W不到的實際功耗推動500w的大音箱成功壓制隔壁店鋪的垃圾網絡歌,重要的是一個充電寶就可以帶。起板子就名片大小沒電時候對方啞了,我就一直放餓狼傳說

网友(2017-12-06):
TDA1521 或者 TA7240,LA4440 都可以

网友C:
车机,不足百元,桌面音响足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多集成芯片的我都听过,效果一般,上甲类的1969吧,4个三极管组成,制作容易,效果好很多。

LM1876——德生1994里面用的,感觉一般般~~
LM3886——之前买淘宝的某个成品,感觉也很一般。。。
1969——听女生很好,中频特别,但是平常听其它的,高低频没有,感觉也好怪。。。

某老烧,帮我DIY了一台胆机——感觉没啥出彩之处。。。
安桥A-927,也算个次旗舰吧——比天龙差了好多,粗糙感强。。。试听过果断弃之。。。
现在在听听天龙的天龙 PMA-2000 III,感觉低音不突出,其它音频算精致~~不是说满意了,而是没钱折腾了,就这样凑合着吧
——现在的天龙,就平时看电视的时候,当扩音的AV功放用了,有时候不留意玩着手机的话,电视中的敲门声,嘈杂声,都会以为现实中的声音了,搞不清是现实中的,还是电视里面的了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车机,不足百元,桌面音响足已。

车机,也就适合在汽车里面,掩盖下行车噪音而已,不要期望太多好音质。。。。

当然,爆改或者豪车我没坐过的啊,哈哈哈

网友:
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,不要折腾了,先挑你能买的起的二手名机,玩吧。。。。。少了很多折腾

网友D:
我支持楼主折腾,diy功放最大的好处是学习硬件设计方面的知识。

网友E:
楼主音箱是啥,让大家见识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支持楼主折腾,diy功放最大的好处是学习硬件设计方面的知识。

谢谢春风大侠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音箱是啥,让大家见识下

我自己diy的普通二分频,效果一般吧

网友:
上伟良那边买现成的吧,AB类功放,10w功率太小了,推荐upc1342推大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diy的普通二分频,效果一般吧

那还挑啥功放?

楼主:
想自己做,既可以有动手的乐趣,又可以学习新知识。毕竟现在有闲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