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IM仿真 5KW三电平Buck-Boost双向变换器

楼主(2017-09-19):
5KW三电平Buck-Boost双向变换器
1、Boost升压,输入200V,输出600V;升压电感最大限流值50A;
2、Buck降压,输入600V,输出200V;降压电感最大限流值40A;
控制模块:
1、输入信号U:高压侧采样;
2、输入信号I:电感电流;
3、输入信号S:低压侧采样;
4、输入信号M:工作模式设置(0、Boost模式;1、Buck模式);
5、输出信号T_PI:Boost管驱动;
6、输出信号K_PI:Buck管驱动;

网友A:
PSIM你用的哪个版本?有没有最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SIM你用的哪个版本?有没有最新的?

PSIM Professional Version 9.0.3.400_x32

网友:
楼主很牛呀,mark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创天大作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s

网友B:
第一次看到三电平的BUCK-BOOST变换器,不过还是没看懂。以前看到这个电压和功率等级的方案大多是隔离全桥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看到三电平的BUCK-BOOST变换器,不过还是没看懂。以前看到这个电压和功率等级的方案大多是隔离全桥做 ...

隔离全桥,整体成本会比较高

网友(2020-10-17):
不错,有问题再请教

网友(2021-04-27):
非常感谢,大神分享干货。路过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