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忙推荐一款7号和5号共用的镍氢智能充电器?

楼主(2017-09-19):
要求有温度检测,满电自动停充,算法合理不要出现过充和欠充的情况。最好是USB接口。性价比高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急的时候可以等狗东,亚马孙 之类的电商的活动,爱乐普经常会有199-100的原装电池/充电器活动

网友A:
镍氢电池只用三洋爱乐普,充电器用原装配套

网友:
目前只推荐三洋

楼主:
三洋的充电器有个不好的地方,必须要两粒或者4料同时放进去充电才行。单粒不行。

网友:
二手的索尼,新的海尔都有的

网友:
论坛开源的不知道有谁做了。

网友:
爱乐普原装了,这种玩意200块钱还是花了比较好,省得折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洋的充电器有个不好的地方,必须要两粒或者4料同时放进去充电才行。单粒不行。 ...

你要买它高端的智能快充 都可以单颗的 其实也不算贵 不要买它的“标准”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洋的充电器有个不好的地方,必须要两粒或者4料同时放进去充电才行。单粒不行。 ...

要么你用的是假货,要么是低端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洋的充电器有个不好的地方,必须要两粒或者4料同时放进去充电才行。单粒不行。 ...

这是三洋某几个低端的型号才这样。

网友B:
松下BQ-391
我一直在用,买马云家的二手的就可以,还很便宜。
可以冲单节的7号和5号,速度暴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松下BQ-391
我一直在用,买马云家的二手的就可以,还很便宜。
可以冲单节的7号和5号,速度暴快。

只有326了。呵呵

网友:
可以搜392,跟391一样的。

网友:
technoline 充电器值得拥有

网友:
买了一个明智的充电器+爱老婆电池,还行。原配爱老婆充电器是个标准版太垃圾。

网友:
前几天刚买在JD买了一个BQ-CC55C的充电器,159元

网友:
电池买过国产BPI的,几元一个,剃须刀用效果不错。充电器用的一个洋垃圾的,充电的时候经常一个电池很热,一个不怎么热,感觉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洋的充电器有个不好的地方,必须要两粒或者4料同时放进去充电才行。单粒不行。 ...

你确定会这样!

网友:
三洋 M57 值得你拥有. 当玩这个,手头不少珍藏.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 XTAR VC4, 感觉还可以,就是外观丑点
之前用的明智 936D 充镍氢中间很容易停充,这款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2手的SONY BC-CS2用起来感觉还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手的SONY BC-CS2用起来感觉还可以啊

SONY BC-CS2只有一个指示灯,前后不同时段放两粒电池进去,满电灯亮时,怎样知道是哪个电池满?肯定不可能一起满电吧。

网友D(2017-10-25):
N年前撸了个慧眼充电器,现在吃灰了,可以1-4节,5/7号电池任意组合充电。数字液晶显示,功能还是很NB的
还可以测充放电容量。。。  现在应该买不到了
   1、充电:自动根据电池品质决定每一节充电电流大小,温度变化极小,有效呵护电池,在充电速度与维护电池之间找到精确平衡。0压差(0△V)、负压差(-△V)、温度差(△T)等多种先进充满判断方式相结合,确保判断准、充得满、不过充。为了保证对各种品牌、状况电池的兼容性,于12月进行过精确软件升级,确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,最大限度减小拒冲,完全超越日本品牌!

        2、容量检测功能:电池实际容量可精确测出,如1366毫安,350毫安,2307毫安。。。,接受专业仪器对比检验本充电器检测精度!电池放电容量即电池的实际容量!造假的电池、虚标容量的电池在它面前将无处遁形!
3、液晶数字显示:精确数字显示,时刻把握电池即时状态,可显示四节电池每一节的充电电流、电压、实际容量等多种数据,精确到四位数!实时显示电池充电/放电容量、电压、电流、时间。

        4、先进检测技术:负压差(-ΔV)  +  零压差(0ΔV)+  温度差(△T)+电压充满判断,充满判断精度高、充得满、不过充

        5、智能放电功能:恢复电池容量,发挥电池最大潜能

        6、智能修复功能:智能修复技术,可快速激活新电池,修复久置不用的旧电池

7、四路独立控制:1-4节5号或者7号电池,不同容量、不同型号可以任意混合充电

        8、多重保护功能:过热Tmax保护、最高电压Vmax保护、最大充电容量Cmax保护、短路保护、正负极装反保护,

        9、安全充电技术:电池性能不良,自动降低充电电流,全面保护电池和充电器(电池必须达到可充标准,性能达不到要求的将拒绝充电)

        10、世界通用电压:100V  -  240V  通用电压,全球适用

        11、主要部件(包括较易损坏的开关电源部分)均采用日本进口零件,虽提高了成本,但大大提高了耐用性。

基本参数:

全速充电时的电流大小:
5号AA:

1-2节,每节的电流约为1060mA
3节时,每节的电流约为710mA
4节时,每节的电流约为525mA

7号AAA:

1-2节,每节的电流约为630mA
3节时,每节的电流约为420mA
4节时,每节的电流约为320mA

放电电流:

恒流,每节的电流约为550mA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N年前撸了个慧眼充电器,现在吃灰了,可以1-4节,5/7号电池任意组合充电。数字液晶显示,功能还是很NB的{:l ...

你说的是这种吗?看着介绍很不错

网友E:
我有索尼四节带液晶显示的充电器,不怎么用可以转让,有意向在贴图,具体型号需要找一下看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有索尼四节带液晶显示的充电器,不怎么用可以转让,有意向在贴图,具体型号需要找一下看一下 ...

有意,型号和价格咋样?

网友:
有个闲置的三洋刀把充电器预出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意,型号和价格咋样?

那就上图

网友:
nitecore的,评价不错,d4或new i4,多种电池兼容

网友G:
我倒是很想知道,你们充电电池都是用来干嘛的?相机么?
花这么大的代价买充电器、电池,还要打理,是否值得?
我有品胜的电池、充电器,都很少用到。鼠标里的电池基本能用忘记。
好奇而已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倒是很想知道,你们充电电池都是用来干嘛的?相机么?
花这么大的代价买充电器、电池,还要打理,是否值 ...

我本来打算用来充雷柏6100的电池,雷柏6100待机电流是5MA,工作电流是19MA,好快用光一对电池。后来这鼠标被我弄坏了。换了罗技M705(待机电流0.03毫安,工作电流是5毫安)和雷柏的7800P。(待机电流0.2毫安,工作电流是16毫安)一对5号电可以用很久,不需要充电电池。现在不买充电器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本来打算用来充雷柏6100的电池,雷柏6100待机电流是5MA,工作电流是19MA,好快用光一对电池。后来这鼠 ...

请问这两个鼠标哪个按键力度较小,哪个更舒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这两个鼠标哪个按键力度较小,哪个更舒服?

m705按键舒服,但滚轮太粗暴,噪声大,步进感太明显。可能跟他双模式有关系。按键还是其次,7800P就是太大。感觉705抓起来舒服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镍氢电池只用三洋爱乐普,充电器用原装配套

也准备入手,这个很贵呀,渣米不行吗

网友:
2013年初买过一个叫普司朗的镍氢智能充电器+4节5号BPI电池套装,55元,算起来充电器才二十多元。当时看着便宜,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回来用。用了几年,基本满意,四槽独立,5、7号电池混充,智能判断停充。唯一发现的问题是,对一些用过多年的有点老化的电池拒充。
现在查原来的店铺,原来那款4个LED指示灯版的已经没有了,有液晶显示升级版的,比原来稍贵,38元。如果楼主比较看重性价比,可以考虑。

网友(2017-12-26):
二手松下BQ系列吧,便宜,用的也还行,买回来后自己打开,看看有没有明显不太好的地方,没发现异常就可以用

网友:
我用的这个 https://item.jd.com/1340868.html
可以充单节,不过不是USB的。。。
不过四槽快充的话,USB供电功率根本不够吧,单槽双槽的没见过。

网友:
楼上这款我也在用,不错的,可以等有199-100的券时入手。

网友(2018-04-29):
我就是这么干的我还给南孚这么弄过呢,应该可以的

网友(2021-03-24):
引用 网友B:
松下BQ-391
我一直在用,买马云家的二手的就可以,还很便宜。
可以冲单节的7号和5号,速度暴快。

速度暴快?是给镍氢充电,还是18650?
镍氢充电一般要8小时,用这个充电器多久充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