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SIP-1A05干簧管继电器啊,怎么总是触点粘连

楼主(2017-09-19):
有没有人用过SIP-1A05干簧管继电器啊,怎么总是触点粘连。负载电压是24V,电流只有几十mA,想着电流这么小,就没有加消火花电路,但总是粘连,断电后还是导通的,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啊

网友A:
弹片被磁化,分不开了,敲一下或者用手指弹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弹片被磁化,分不开了,敲一下或者用手指弹一下看看

可以敲开,但是我需要在电路中能正常工作啊

网友:
反压断开试试

网友B:
负载有大电容? 接通瞬间点焊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负载有大电容? 接通瞬间点焊了?

负载只是LED,24V,,大概60mA,而且线路中已经串了电阻的

楼主:
要这么复杂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串电阻,,,,,,

串过电阻了,200欧

网友:
并个小电容消火花试试吧。

网友D:
干簧继电器只适合做信号继电器,带负载能力很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串过电阻了,200欧

串大点,我以前用的电池供电3.6V都串1k,你这个24V,得更大。干簧管不适合做负载开关。你可以用干簧管触发,其他方式控制

网友E:
干簧管 电路中 在加一个 电子开关,   吸合时 ,先 干簧管,在开关,断开时 相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干簧继电器只适合做信号继电器,带负载能力很差。

不至于几十mA都不行吧,看数据手册都写着可以负载电流0.5A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干簧管 电路中 在加一个 电子开关,   吸合时 ,先 干簧管,在开关,断开时 相反。 ...

这个,加了电子开关,还要干簧管干嘛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,加了电子开关,还要干簧管干嘛呢

有些地方 肯定是有用的。

网友:
干簧继电器做热切换的能力很差的,你要看切换电流指标而不是负载电流。

网友:
你应该用photomos

网友F:
只是个24V几十mA的负载,随便用个三极管,或者ULN2003,需要电气隔离,光耦都能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只是个24V几十mA的负载,随便用个三极管,或者ULN2003,需要电气隔离,光耦都能解决。 ...

光耦有方向的,这里的开关不能有方向,最终负载并不是24V几十ma的负载,这里只是用这个负载来测试

网友G:
换一家的试下,以前有用1A的干簧管,电流有3~4百MA,不会有粘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换一家的试下,以前有用1A的干簧管,电流有3~4百MA,不会有粘连。

问题已经解决了,电路里有个100nF电容,导致瞬间电流过大

网友(2019-08-05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电路里有个100nF电容,导致瞬间电流过大

24V,0.1uF充电也这么厉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