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UC972换大容量nandflash问题。

楼主(2017-09-19):
1、原来是用的是256MB的nandflash,跑的66的。
2、现在换成2GB的nandflash(K9KAG08U0M) ,后选择Erase all 无法擦除,选择Erase as below可以擦除nandflash,烧录uboot-sq.binl也不成功。
3、uboot的配置文件也修改了,大家看看啥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看下手册, 最好选手册支持的nand

网友A:
芯片启动时,需要通过某些管脚的电平高低来告诉IBL具体的nand参数;这些管脚你修改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启动时,需要通过某些管脚的电平高低来告诉IBL具体的nand参数;这些管脚你修改了吗? ...

搞了,就是那个选择page size 是4K还是2k,ECC校验方式的跳线。

网友B:
看到有人搞972了,过来围观一下

网友C:
256的FLAsH用的是那个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56的FLAsH用的是那个型号?

HY27UF082G2B,用是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到有人搞972了,过来围观一下

谢谢回帖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,是新塘的下载工具有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下载工具可能真的有问题。官方提供这个工具的源代码,VC工程的。楼主从源码上分析看看。

网友A:
还有个2016年的,应该是最新的了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个2016年的,应该是最新的了:

我下载了最新的工具,也还是不行,原厂说要我把那个工具代码里面加上打印,然后重新编译,我还没试,我先 换个能用的,后面有空再搞,谢谢。

网友D:
楼主的2GB的nandflash多少钱一片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2GB的nandflash多少钱一片呀?

25块一片,字数补丁。

网友E:
搭车同时楼主,你是跑Linux系统的吗?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N32903这个芯片,用自带的内核烧进去就可以跑起来,但我自己编译的内核就不行,烧进去一点反应也没有,不知道是不是NAND的参数没有设置对。对这个芯片比较迷茫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搭车同时楼主,你是跑Linux系统的吗?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N32903这个芯片,用自带的内核烧进去就可以跑起来, ...

你看看,那个自带内核的加载地址和你编译的内核加载地址不一样的,Linux BSP使用手册中有说的。
你把自己编译的内核烧录进去后,uboot启动后,要用修改那个加载内核的地址,或者修改环境那个文本,我在里面加了这句:bootcmd=nboot 0x7fc0 0 0x200000;bootm 0x7fc0

网友F:
请问楼主,新唐的ARM9芯片可靠性怎么样?

网友G:
请问下nandflash是外置程序存储器吗?最近在研究n329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楼主,新唐的ARM9芯片可靠性怎么样?

说是工业级的,我也没在那么苛刻的环境中搞过,等回头测试看看情况,我看有人在动环监测中在用,我就看中了内置64M的DDR,11个串口,外面挂了flash就能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问下nandflash是外置程序存储器吗?最近在研究n32903

外置呀,字数补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了最新的工具,也还是不行,原厂说要我把那个工具代码里面加上打印,然后重新编译,我还没试,我先 ...

原厂这个回复也够奇葩了

网友:
-40到85,温度范围倒是工业级的

网友H:
如果确认那些4K,2k 的选择没错的话,尽量先用和原来小容量一样牌子的flash试试。我用的飞索的1G字节的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确认那些4K,2k 的选择没错的话,尽量先用和原来小容量一样牌子的flash试试。我用的飞索的1G字节的没有 ...

我现在换了三星1GB的没问题,2GB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换了三星1GB的没问题,2GB有问题。。。

那估计还是那里参数没设置对。再找找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如果确认那些4K,2k 的选择没错的话,尽量先用和原来小容量一样牌子的flash试试。我用的飞索的1G字节的没有 ...

请问飞索的128MB flash价格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请问飞索的128MB flash价格多少

128M的没用过,现在都用256M的,15快多,今年flash全面涨价了。

网友J:
flash价格涨的要哭了,活都没法干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flash价格涨的要哭了,活都没法干了

管他那,涨就涨呗,大家都在涨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管他那,涨就涨呗,大家都在涨。

现在不只是flash和MCU涨价了,电阻电容这些基本元器件都在涨了!!!!!!!!!
贴两张代理商这两天刚转过来的通知-------------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现在不只是flash和MCU涨价了,电阻电容这些基本元器件都在涨了!!!!!!!!!
贴两张代理商这两天刚 ...

去年开始各种原材料就开始涨价了。。。

网友K(2019-03-04):
引用 楼主:
搞了,就是那个选择page size 是4K还是2k,ECC校验方式的跳线。

楼主你好,我最近也在用nuc972,现在想下载文件系统到我做的板子上,发现总是不成功,用一样的文件下载到买的开发板上是可以的。
开发板用的flash是S34ML02G100TFI00,我用的flash是S34ML02G200TFI00,芯片手册上说的分别是with 1 bit ECC per 528 bytes (x8) or 264 words (x16),with 4-bit ECC per 528 bytes (×8) or 264 words (×16)
这里我不太清楚应该怎么设置nuc972的cfg9 ,cfg8这两个引脚了,希望抽空能稍微指示一下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你好,我最近也在用nuc972,现在想下载文件系统到我做的板子上,发现总是不成功,用一样的文件下载到 ...

你看看那个BSP手册里面有讲的,你看你的NANDFLASH里的页大小,块大小的是啥,还有972的硬件跳线要根据不同的nand跳线的,还有uboot还是linux 的nand驱动文件里面哪里要改的。

我是在嘉立创上买的这个:W29N02GVSIAA 物料代码:C62394,不用做啥修改。

网友L:
手册里面有支持的型号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你看看那个BSP手册里面有讲的,你看你的NANDFLASH里的页大小,块大小的是啥,还有972的硬件跳线要根据不 ...

谢谢回复,我是不太明白怎么根据nand flash的手册得到,ecc type 用BCH T12,T15,T24的哪一种
我看了page,block两种flash是一样的,就是ecc这里一个是1bit,一个是4bit。
我现在的处理办法是换了usb0端口的阻抗电阻,原来是22欧,现在是1欧,又试了几次下载,第3次的时候可以烧录成功了
不清楚这个是什么原因,因为我之前烧录uboot,内核都是没有出过问题的,只有烧录文件系统的时候会卡住。
有没有可能是文件系统比较大导致的烧录卡住,具体原因还是没有找到,很怕批量生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谢谢回复,我是不太明白怎么根据nand flash的手册得到,ecc type 用BCH T12,T15,T24的哪一种

你买我发的这种型号试试,啥都不用改,如果你的图没抄错,十有八九是972或者nand没焊好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手册里面有支持的型号

确实我查看了文档,发现我选的flash不再推荐的里面
同时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ecc type的 bch 参数怎么选择,而且关键我最后多试了几次居然成功了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你买我发的这种型号试试,啥都不用改,如果你的图没抄错,十有八九是972或者nand没焊好。 ...

好的,我试试看,对了,您的电路上cfg7 cfg6都接地吗?
还有cfg9,cfg8 都是悬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好的,我试试看,对了,您的电路上cfg7 cfg6都接地吗?
还有cfg9,cfg8 都是悬空吗? ...

PA9 PA8两个脚都悬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A9 PA8两个脚都悬空

谢谢指导,我试试看

网友:
最近准备上这个,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确实我查看了文档,发现我选的flash不再推荐的里面
同时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个ecc type的 bch  ...

这个文档哪里有?还有调nand flash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个文档哪里有?还有调nand flash的啊?

我参考的是这个文件,你可以下载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