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几个运放芯片

楼主(2017-09-19):
我想将输入电压范围在0——500mv的直流电压信号经过运放电路放大到0——3.3v,不知道常用的运放芯片型号,请推荐几种

网友A:
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? 电压多少?  输入信号变化有多块?  你得先把基本条件说清楚。还有成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? 电压多少?  输入信号变化有多块?  你得先把基本条件说清楚。还有成本 ...

单电源供电,应该3.3或者5v供电吧。输入信号是传感器出来的电压信号,对频率没有要求。成本没有概念,肯定不能是最贵的,只要性价比最高,或者说最通用的型号就行。

网友:
0v?有点难度

网友:
最近用了个AD8628,带Zero-Drift,初步测试效果还可以。

网友:
用tp2272吧,rro输出还可以。

网友:
需要轨到轨运放,不过0V附近可能不准

网友:
靠近0V的地方肯定不准,另外LMV321这些低端的R2R芯片,失调也是很大的,所以我习惯上会给运放一个负电源,不需要很低或者对称的,比0电位低1V以上就足够了,另外还可以加一个加法电路上去,补偿一下运放的失调,保证输出能到0V。

楼主:
以前用过AD8629轨到轨但是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,难道要用到负电源吗

网友:
一般单电源运放0V都不太准吧

网友:
如果运放单电源供电,那么输出在0.1伏以下可能不准(输出口下拉管子有压降)。
要克服0.1伏以下不准的问题,就用双电源供电吧。
先确定是用单电源,还是双电源。

网友:
9楼大师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