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采集485异常?

楼主(2017-09-19):
一个485口 采集多个485表,每个表波特率校验都不一样,轮询采集,有一个国外进口的表 很奇怪,每次重启的时候第一次能采集到,连续运行采集100多次 ,只能采集到几次,但是每次重启以后的第一次肯定能采集到,其他几个485表没问题,搞不清楚为什么

网友:
抓数据 ,另外楼主ID不保

网友:
说真的,没看懂。

网友:
这个无解啊,谁知道他不回应答时是不是因为接收错误数据程序死在某个地方了

网友:
为什么会设计成波特率也不一样呢

网友A:
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读取试试,没问题就是你主机程序问题。

网友B:
没解的,例如主机与1号表通信的时候,2号表实际也接收到了,2号表因为波特率不一样,接收到的是乱码,如果2号表程序没写好(没能滤除各种乱码),那2号表的程序可能死在某个地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用串口调试工具读取试试,没问题就是你主机程序问题。

串口助手不好试啊,他的从机波特率都不一样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串口助手不好试啊,他的从机波特率都不一样啊

串口助手波特率也是可选的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口助手波特率也是可选的啊。

问题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连续切换出现的问题,你手动切换速度能多块啊

网友:
那试试出错后, 连续几次采集看看能否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示波器看看第一个表在采集过程中有没有变化,或者第一个表运行一会儿就死机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解的,例如主机与1号表通信的时候,2号表实际也接收到了,2号表因为波特率不一样,接收到的是乱码,如果2 ...

我一直没找出问题  只好重新开板  每个不同厂家的仪表单独采集了  晕死,单采集都没问题

网友:
这就是标准不统一害死人啊

网友D:
没找到问题就重新开板•••••。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接个485并在那个总线上,当你设备读不到时用调试助手读那个设备看看,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或者协议有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找到问题就重新开板•••••。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接个485并在那个总线上,当你设备读不到时用调试助手读 ...

接调试助手看不出问题,一台设备是美国的,两台是台湾的,剩下的是国内的,国内和台湾的都没问题,美国总会出一些异常的,但是单独采集美国的没问题,只能重新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