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-MOS管发热严重问题

楼主(2017-09-19):
在N-MOS控制电机时,发现MOS管发热特别严重,容易烧坏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,万分感谢!

其中:PUMP_CRL是PWM控制信号,CON2是接电机,正常工作是的电流在1A以内,不知道什么原因MOS管一直发热。

网友A:
我不认为这是个PMOS,如果你是作NMOS用的话,需要自举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认为这是个PMOS,如果你是作NMOS用的话,需要自举电路

没有太明白,什么是自举电路?有没有合适电路帮忙推荐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:
电路图上是N管,S极输出,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

网友B:
AO3400也是N管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O3400也是N管类型

不好意思,是我弄错了,按照N_MOS管,这样的控制电路该怎么优化呢?拜托了

网友C:
即使Q1 是AO3401,也需要加驱动,否则MOS管开关速度太慢,发热烧毁是一定的。

网友:
非要用N管,把负载接到D极上去吧。

网友:
学艺不精啊,基础还没弄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即使Q1 是AO3401,也需要加驱动,否则MOS管开关速度太慢,发热烧毁是一定的。 ...

还好了,三极管直接下拉,3401的导通时间是0.5us,关断时间是10us,这个时间段内基本没什么发热。

网友:
Q1换PMOS,另外感觉R10换成3K,R11换成1K应该会更合适点。此外,不知道后面串个L3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Q1与L3交换,Q2可以省略。

网友:
高端控制用N MOS,应该需要自举升压吧

网友:
楼主把C3去掉试试,C3的容量要根据PWM的频率进行选择,PWM工作时C3隔直通交,频率匹配不合适就相当于把负载短路了,C3相当于多了一个负载,导致功耗增大Q1的电流增加,所以发热。

网友D:
你的NMOS在高端。VG必然是要比VS高MOS才能导通。好了。VG=12V。那VS估计在10V左右。剩下的2V就要被DS沟通吃掉才能维持这个状态。所以MOS会烫。MOS工作在放大区了。这样一估算2V*1A=2W。2W的功率消耗在一个SOT23的MOS上面。嗯。烫。

把MOS移下来。再驱动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NMOS在高端。VG必然是要比VS高MOS才能导通。好了。VG=12V。那VS估计在10V左右。剩下的2V就要被DS沟通 ...

请教一下,D1和ZD1这一路的作用是用来限制线圈关断时D级对G级的电压冲击吗?线圈本身并了续流二极管也得加这一路吗?谢谢

网友:
换P管就可以了
如果想用N管,就要加自举电路,就是G门的电压要比S至少高Vth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NMOS在高端。VG必然是要比VS高MOS才能导通。好了。VG=12V。那VS估计在10V左右。剩下的2V就要被DS沟通 ...

ZMM24是否取值大了

网友:
楼主,N MOS与P MOS傻傻分不清。

网友:
这个N管工作在放大状态,必然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NMOS在高端。VG必然是要比VS高MOS才能导通。好了。VG=12V。那VS估计在10V左右。剩下的2V就要被DS沟通 ...

谢谢你,问题解决了,谢谢各位,修改好的电路图如下: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NMOS在高端。VG必然是要比VS高MOS才能导通。好了。VG=12V。那VS估计在10V左右。剩下的2V就要被DS沟通 ...

分析的到位

网友:
C3没必要,浪费能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问题解决了,谢谢各位,修改好的电路图如下:

修改后的电路估计温升也不小,看你PWM频率是多少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