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驱动芯片,有无限流采样样电阻的差别是什么?

楼主(2017-09-20):
问题一:A3906 有限流采样电阻,A3909没有限流采样电阻,直接接GND,这两种驱动IC,有何区别?优缺点是什么?

问题二:步进电机恒流驱动,恒压驱动是什么?对此一头雾水,有高人可以科普一下吗?

网友A:
没接取样电阻内部就取不到线圈的电流值了,应该上电就会炸管

网友:
A3909 只是两个桥而已。
A3906智能一些。可以用电阻设置保护电流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接取样电阻内部就取不到线圈的电流值了,应该上电就会炸管

A3909 我这用了两年了,没炸
只是不明白这里面的区别和细节。

网友:
A3909没有恒流功能,就是普通H桥,一般用于驱动恒定转速的有刷电机,调速需要外部输入PWM信号。
A3906内置电流斩波PWM,适合驱动步进电机,或者会经常堵转的有刷电机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无恒流(或者说限流)控制的芯片, 无采样电阻不一定是无恒流功能。有些芯片的电流检测放在芯片内部了,这样可以省掉外部再加采样电阻。 像东芝的步进驱动芯片,有些型号就是可以省掉外置采样电阻的。ST的也出了类似的

而无恒流功能的芯片,就是电流不可独立设置的,芯片内部没有做电流控制处理的电路。所以应用中得考虑会应用场合和应用条件。 比如驱动有刷电机,比如出现堵转的情况……

网友:
有的牛B驱动用mos管压降测电流的 虽然方便 准确度还是不如外置采样的

楼主:
今天实际测试了一下电流波形

A3909的波形类似于三角波/正弦波。顶部没有被削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