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画原理图时有哪些特殊字符在网络名称中?

楼主(2017-09-20):
请问大家有遇到哪些特殊字符呢?
据我所知的有:(),!,/,#,- , + ,~,^ ,等。现在想知道更多的特殊字符,想过滤在立创EDA中。。。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最严格的标识符规则,其实除了下划线以外,其它所有的符号都不让用就对了。能用的合法字符就是10个数字+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+下划线。DXP还多一个反斜杠\可用,而且反斜杠并不会显示出自身,而是把它前面的字符添加上划线(提示电平低有效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严格的标识符规则,其实除了下划线以外,其它所有的符号都不让用就对了。能用的合法字符就是10个数字+26 ...

很多都会有+,-来表示差分线对。#来表示低电平。cadence就是这样表示的。如果只用字母和下横杠和数字,肯定有些网络的含义无法表达全。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别含义字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很多都会有+,-来表示差分线对。#来表示低电平。cadence就是这样表示的。如果只用字母和下横杠和数字,肯 ...

不同的软件的选择是不同的,看你愿意选哪种了。我自己表示差分对从来都是用_P和_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严格的标识符规则,其实除了下划线以外,其它所有的符号都不让用就对了。能用的合法字符就是10个数字+26 ...

跟你一样,大写字母加数字加下划线,必须以字母开头,决不允许乱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的软件的选择是不同的,看你愿意选哪种了。我自己表示差分对从来都是用_P和_N ...

那你表示高低电平用H L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你一样,大写字母加数字加下划线,必须以字母开头,决不允许乱来

看来你公司要求比较严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表示高低电平用H L吗

不用。
我在芯片引脚上会用上划线代表低有效,就像大部分datasheet上的做法一样。
在网络名上对低有效并没有特别表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来你公司要求比较严格

无规矩不成方圆,团队合作更要有章,简单粗暴的规则最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。
我在芯片引脚上会用上划线代表低有效,就像大部分datasheet上的做法一样。
在网络名上对低有效并 ...

因为要符合多用户的习惯,目前做转义处理。感谢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无规矩不成方圆,团队合作更要有章,简单粗暴的规则最有效

因为要符合不同用户的习惯,目前做转义处理。感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