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环保简易经济型”钢网,是否值得拥有?

楼主(2017-09-20):
这两天朋友圈刷屏了一篇文章,《外卖,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》,说的是外卖大增,所引发的包装盒和塑料袋大增,垃圾围城的问题。
深有感触。因为,我们公司的垃圾桶,最近又增加了一个超大型的。原因就是,叫外卖的超多,吃完的包装盒和垃圾袋越来越多,装不下了。
我们昨天跑了一趟钢网厂,看工人怎么封网。整个封网过程中,封网用到的AB胶不但过程繁琐,而且AB胶超级超级浪费,且会产生不少的垃圾。
由此,我们想到是否可以推出“环保简易经济型”钢网,主要考虑的是针对30*40,37*47的小钢网。

所谓“环保简易经济型”指的是,这个钢网,不封AB胶,不贴银龙胶纸。如下图:

如上图所示,这个钢网,就是在网框上,用黄胶粘贴了钢片,然后边缘不再封AB胶和银龙胶纸。

而常规的钢网如下图:

这种“环保简易经济型””钢网,能大量的减少AB胶,以及垃圾的产生,非常具有社会意义。

另外,定价也会便宜一些。
适用场景:

1、个人用户。如果只是手工印刷,且印刷次数不是很多,此“环保简易经济型””足矣。因为AB胶的作用是用来保护黄胶。嘉立创现在使用的是最好的黄胶,日本进口的。另外银龙胶纸仅是为了美观。

注意事项:

1、钢网不能用药水浸泡清洗,不能机洗。因为没有AB胶盖住这个黄胶,药水会渗透到钢片与网纱之间的黄胶,导致容易脱落。

不知各位这种钢网是否感兴趣呢?是否满足需求?

网友:
有立创SMT了,小批量都不想自己搞了

大批量都交给专门工厂做

所以这个需求相对偏少了。

不过如果能有这个选项提供,那当然是极好的,就是不知道对立创钢网的业务流程会造成多大的不便?

网友:
玻璃胶都行

网友:
有的时候我就想把框卸下来做丝网印刷用。其实用胶带纸贴上也够强度。

网友A:
  我还是提议:: 10x10cm打样5片,35¥包邮,,,(全检出3片ok即可),

网友:
有啥影响了,都在你这里贴片了。

网友:
支持!
还有5楼的PCB打样数量最好能支持更少数量的选择,废板太多,也是很污染环境的。

网友:
直接用激光或是超声波把钢片焊在架子上,

网友B:
之前在jlc那边提过这个建议,希望有这种塑料的钢网 https://www.oshstencils.com/
省体积、方便存、方便丢、便宜、可以剪、一次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在jlc那边提过这个建议,希望有这种塑料的钢网 https://www.oshstencils.com/
省体积、方便存、方便丢 ...

这个好,适合个人DIY,小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是提议:: 10x10cm打样5片,35¥包邮,,,(全检出3片ok即可), ...

实在,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在jlc那边提过这个建议,希望有这种塑料的钢网 https://www.oshstencils.com/
省体积、方便存、方便丢 ...

支持塑料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在jlc那边提过这个建议,希望有这种塑料的钢网 https://www.oshstencils.com/
省体积、方便存、方便丢 ...

你扔塑料依然是污染环境啊,楼主的意思,是我们要提倡环保,这个是重点主题,所以才要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扔塑料依然是污染环境啊,楼主的意思,是我们要提倡环保,这个是重点主题,所以才要。。。

塑料的回收率很高的

网友D:
实际上我打样回来的5片板子,基本上都只用1片,其余的都放盒子里,如果没有改动,就上机器一起和批量做,有改动就扔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实际上我打样回来的5片板子,基本上都只用1片,其余的都放盒子里,如果没有改动,就上机器一起和批量做,有 ...

所以,实际上3块足矣,顶多打样2块,1块备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扔塑料依然是污染环境啊,楼主的意思,是我们要提倡环保,这个是重点主题,所以才要。。。

总归是一次性用品,塑料怎么也好些吧……

网友E:
其实打样钢片就够用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总归是一次性用品,塑料怎么也好些吧……

关键是方便回收不啊,比如纸壳这类就方便,即便不回归造纸厂,也很容易变成肥料啊。
钢板的话,数量多了可以拿去卖,这塑料玩意,谁要啊,除了扔还是扔啊,我们快餐盒,超市袋子不就是塑料的……

网友:
可以是个选项!

网友:
>个人觉得这个是偷工减料,要想省略,应该改进框和钢片的固定方式,而不是通过节省某个环节。
Agre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方便回收不啊,比如纸壳这类就方便,即便不回归造纸厂,也很容易变成肥料啊。
钢板的话,数量多了 ...

钢网什么的也只能直接丢掉,八成就是拉走埋了,要是被捡废品的捡走那还能回收……
聚酰亚胺还是比较容易水解的,也可以回收……

而且成本来说聚酰亚胺小得多(相对金属,不是其他塑料),相对来说生产造成的污染也会比钢、铝这类来的小吧……

这件事你得这么看,要是这个钢网我用个几十次之类的,考虑到塑料确实不怎么耐用,于是你就得做很多张,那样确实是浪费;但是现实是我可能就5块样板,真正要焊接的1、2块,这时候你给我一个钢网那就是浪费了,我用了两次就得丢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其实打样钢片就够用了

打样从来都是手工焊接的
不做网
而且是亲自操作的,这样可以发现很多工艺问题
工艺不好,可能导致员工生产困难而产生很多不良

网友:
产品质量差,接近手工作坊,不值得拥有

网友:
我能说,最近两次做钢网,要求按最小的做,还是给我做成大的尺寸了。

网友:
话说,可不可以直接做的和pcb一样大呢。

网友:
最省钱应该做成无框钢网,可用面积大多了,不过有框钢网有个好处,可以放上好锡膏的线路板加工中转用

网友:
如果钢网做成插片的就好了,就像美工刀换刀片,每次都是一个大框框,家里都堆不下了

网友:
不要框的话,可以选制作钢片。

网友:
我的方法最环保,直接拿各种宣传用的纸质彩页,激光切割机搞一下,然后就开始刷锡膏了,效果还行!!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58971-1-1.html

网友:
我建议钢网像PCB一样,按面积做,做钢片,其实小批量很好用,像30楼一样,用个卡片刮锡,不容易错位,媲美上千元的丝印台

网友:
支持出个塑料片或铜版纸的钢片。有时候就用个一两次,而且方便自己剪开当单独封装刷锡膏用,比如smt后拿回来,一些qfn的芯片刷完锡膏用热风枪吹一吹就可以了,用软材料剪开来比钢网重复利用率要高,钢网边缘太锋利容易割到手而且剪剪很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