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立创的SMT清单识别搜索是摆设吗?每次手工替换累啊!!

楼主(2017-09-20):
其实之前我的元件值那一栏都是带封装的
比如:100nF/0603,但是照样识别不出来!!!!
今天特意把封装去掉,结果还是一个吊样!!

楼主:
今年以来,到目前为止,在嘉立创做SMT累计花了2万多,每次到这个元件清单环节,就不爽。

网友:
确实,有些就是识别不出来,虽然用的是立创的库

网友A:
跟楼主同样的问题,BOM名称都雷同了,居然还是识别不出来

楼主:
这次一定要把清单的事搞清楚,再不能委屈自己一个个手工替换。
这里人多,看热闹的人多,会想办法的人也多,一定有办法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楼主同样的问题,BOM名称都雷同了,居然还是识别不出来

可以看到截图最上面唯一一个能识别出来的元件:C2128 ,实际上是个二极管4148。由于可贴片器件里那个4148写了个备注,要人换成C2128。于是只有这个能识别出来。

网友:
让smt加你的qq,尽快核实

网友:
与楼主同感,吐槽下。这个识别简直太low 了
以前物料型号,我填个简称,系统还能大部分识别。
前几天我怕麻烦,想省手工修改。smt 物料清单上的物料型号规格直接从嘉立创Smt三期支持物料表里拷贝过来。结果大跌眼镜,系统基本不识别需要一个一个手工匹配……

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样子:

SMT演示案例

网友:
楼主你好,麻烦联系下我司SMT 客服人员吗? 并提供一下对应文件,方便我们查找原因和做对应修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样子:

“楼主的这个截图 主要原因是里面有一个 "元件编号"  触发了元件编号搜索规则,  其他位置又不是元件编号,所以只搜成功出一行.”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好吧,这个解释的通。
我自己来调整吧。

楼主:
确实是那个位号为D1 ,元件型号为:C2128 的二极管从中作梗。把它先改为NC后,然后再上传时,大部分元件都识别出来了,剩下的包括刚才C2128我手工替换即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一下这几个样子:

前一阵我记得你们遇到2K7这种电阻写法的时候都不识别,而是当作2K了。
在1K-10K之间的电阻这样写是很常见的。看看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你们的识别规则。

网友D:
我也是, 电阻那边写 0  也是识别不了,
然后我特地自己做匹配了,下次专门改写成写跟他们系统一样的关键字,
还是不匹配~也是醉了.建议出一个锁定的关键字.可以长一点或者复杂一点,
比如你们 CH340G的 商城货号是54267720    那就弄个CH340_54267720  一下就识别了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今年以来,到目前为止,在嘉立创做SMT累计花了2万多,每次到这个元件清单环节,就不爽。 ...

你做单子也是一次SMT30片吗? 还是可以做更多, 我现在挺麻烦的,每次下单30片,自己又不想拼版,太麻烦.有披风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做单子也是一次SMT30片吗? 还是可以做更多, 我现在挺麻烦的,每次下单30片,自己又不想拼版,太麻烦.有披 ...

你可以下60片,然后选择做拼板,弹出窗口选两拼,不用自己动手。当然你的板面积不要太大,有限制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, 电阻那边写 0  也是识别不了,
然后我特地自己做匹配了,下次专门改写成写跟他们系统一样的关键字,

参考一下 9楼 图0 和 图 4.

使用元编号就可以锁定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前一阵我记得你们遇到2K7这种电阻写法的时候都不识别,而是当作2K了。
在1K-10K之间的电阻这样写是很常见 ...

2.7K  可以正常识别.     2K7暂时还不行.

网友:
SMT如有拼板,需要邮票孔连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2.7K  可以正常识别.     2K7暂时还不行.

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。
很多人用1K5,2K7这种表示方法的。
这样可以写的短一点,而且很多地方小数点印刷出来不够清晰的。这种写法躲过了小数点。
还有1-10欧小电阻的1R5或者2R7,也得识别出来才行。

网友:
有些器件每次  都识别不出来 但点替换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他     比方说414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。
很多人用1K5,2K7这种表示方法的。
这样可以写的短一点,而且很多地方小数点印刷出 ...

嗯嗯.确实可以.

现在的搜索规则确实还要再改,      四期的任务工作量很多, 估计还要一点点时间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嗯.确实可以.

现在的搜索规则确实还要再改,      四期的任务工作量很多, 估计还要一点点时间.{:mad: ...

说实话2K7这种写法完全不识别倒也好一点,问题是你们识别前面的2K,也就是悄悄的把我的2K7电阻改成2K电阻了。
我第一次看你们自动识别出来了也没仔细检查是否正确,结果板子上就这么贴了,拿回来调试发现电压值不对才找到错误~

给你们的软件部门提一个issue挂在那里等他们处理就行了。
随便他们什么时候有空了来处理,反正我上过一次当以后就知道了
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人中招

网友(2017-11-26):
就算用的立创的库,也有不少不能识别的,手工替换一下,也相当于自己检查一次的过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.7K  可以正常识别.     2K7暂时还不行.

2k7.这种是非常通用的标示方法啊。

还有国际标准词头,M(百万)或以上的才是大写。JLC怎么像p、n(钠,10的负9次方)、u、m、k都是大写的了!!!

网友:
这里涉及到一个标准规则的问题,我做的PCB板子,只有没有的元件才需要替换,同事做的板子全部需要手工替换,同样是用AD,因为标注习惯不一样

网友:
每次看到xc6206,用sot-23匹配不到,非要自己手工选SOT-23-3L
气人

smt这么多单,这么多手工选匹配的数据,就不能汇总分析一下优化么。

网友:
其实感觉还好啊,个人用的orcad cis,做了一个数据库,里面大多数元件都有立创商城的编号,这些带编号的都识别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