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享] IMX6嵌入式开发板linux QT挂载U盘及TF卡

楼主(2017-09-20):
[分享] IMX6嵌入式开发板linux QT挂载U盘及TF卡

本文转自迅为开发板:http://www.topeetboard.com

linux QT 系统下挂载 u 盘
如下图所示,qt 启动之后,在超级终端中使用命令“mknod /dev/sda1 b 8 1”创建 U
盘的设备节点,如下图所示。

插入 U 盘之后,如下图所示插入 U 盘之后会弹出加载信息。

在超级终端中使用命令“mount /dev/sda1 /mnt/udisk/”即可挂载 U 盘。

如下图所示。使用查找命令“ls /mnt/udisk”,可以看到 U 盘中的内容。下图中绿色文
件是作者在 U 盘中建的一个小文件,这里可以看到。

linux QT 系统下挂载 tf 卡
如果用户使用的是 tf 卡,如下图所示,tf 卡插入 tf 卡槽之后会弹出下面的信息。

如下图所示,先使用命令“midir /mnt/udisk1”,使用加载 tf 卡的命令“mount
/dev/mmcblk1p1 /mnt/udisk1”,p1 是上面开发板识别出来的编号,要根据实际情况修
改。

然后使用查找命令“ls /mnt/udisk1”,可以看到 tf 卡中的文件。

网友:
和我的STM32F429的linux挂载U盘和TF卡一样。用上相同的操作系统后所有的CPU,MPU,MCU的区别都被屏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