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W5500实现HTTPServer,手机不能正常访问

楼主(2017-09-20):
战舰开发板,移植FreeRTOS,用W5500模块实现HTTPServer
想把界面做好看点,加入图片传输
电脑浏览器访问没有问题,手机访问就会出现部分图片不能显示
处于验证阶段,页面比较简单
请大家帮忙看看
另:抓包过程中,蓝色那条信息,为何浏览器会把端口+1向W5500发送消息

修改:手机图片太大

楼主:
抓包那条信息原为淡蓝色,截图后为白色,有色差

网友A:
宇宙无敌研发小组都搞不定的事情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宇宙无敌研发小组都搞不定的事情。。。

随手瞎写的

楼主:
就简单插了两张图,跟HTML5有关?

网友B:
插图怎么弄得 没研究过呢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插图怎么弄得 没研究过呢还

我就简单弄弄,就像传HTML文件一样

网友C:
看上去是mime解析的bug,浏览器请求mime结果你返回了个404。好好查查server日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上去是mime解析的bug,浏览器请求mime结果你返回了个404。好好查查server日志。 ...

404是数据长度,不是那个页面40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上去是mime解析的bug,浏览器请求mime结果你返回了个404。好好查查server日志。 ...

有个小疑问,浏览器在解析完html后,向服务器请求两张不同的图片:是同时请求呢?还是先请求一张,接收完毕后,再请求另外一张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个小疑问,浏览器在解析完html后,向服务器请求两张不同的图片:是同时请求呢?还是先请求一张,接收完 ...

404长度么。。

客户端是并发的。但是手机端不清楚。然而如果你不去响应tcp连接,那么客户端就只能等了。所以你既可以并行响应,又可以串行响应,看你资源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个小疑问,浏览器在解析完html后,向服务器请求两张不同的图片:是同时请求呢?还是先请求一张,接收完 ...

看你这包序号,貌似是从5159发新线程时,你server没响应,或者直接RST了。你可能要改lwip?把收到新的syn后放到等待队列里面去。

你试试pc上chrome访问是不是也会挂。这货能并发几百个线程同时访问。

网友D:
移植官网的webserver吗?

楼主:
问题解决
webpage.h里直接使用base64
发现速度更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移植官网的webserver吗?

官网HTTPServer例程感觉没有写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这包序号,貌似是从5159发新线程时,你server没响应,或者直接RST了。你可能要改lwip?把收到新的syn ...

暂时解决问题,多线程的问题日后再想想怎么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