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/4桥应变仪应该采用什么精度的电阻

楼主(2017-09-20):
有人做过1/4桥的应变仪吗,应变片之外桥壁的三个电阻应该采用什么精度呢,尤其是温漂,照道理三个电阻排列较近且和应变片不在一起,影响输出的应该是应变片的温度,是否对桥臂电阻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呢

网友A:
桥臂外的电阻的特性要补偿掉应变片的温度变化的,不是要求高不高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桥臂外的电阻的特性要补偿掉应变片的温度变化的,不是要求高不高的问题

那应该怎么补偿呢,毕竟应变片的工作环境未知

网友A:
应变片的变化跟温度肯定有某种关系的啊,然后在另外的3个电阻上加上热敏电阻什么的,产生同样的变化规律就行啊,或者用单片机检测环境温度,然后对采集的数据做修正

网友:
H桥的电路,电阻的精度要求不算高,主要还是做好温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变片的变化跟温度肯定有某种关系的啊,然后在另外的3个电阻上加上热敏电阻什么的,产生同样的变化规律就 ...

额,应变片与我的桥距离较远,用线引过来的
测试模块在另一个地方,应变片的工作环境是高温高压

楼主:
??有人做过类似的吗

网友A:
要省事用半桥的,温度自动抵消,全桥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省事用半桥的,温度自动抵消,全桥更好

额,限定了1/4桥了。话说先不考虑温度,一般应变桥臂电阻采用什么精度的呢

网友:
这个温漂最难处理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,限定了1/4桥了。话说先不考虑温度,一般应变桥臂电阻采用什么精度的呢 ...

精度再高的电阻也没用,不是从3个桥臂的稳定性考虑的,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这3个电阻的稳定性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