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旋钮不好用,喷了wd40,瞬间好用了。

楼主(2017-09-20):
旋钮旋转的感觉,就像是丢信号一样,有时候旋转一圈,就像只选转了一个一样的进度。有时候还向相反的方向运动。
今天终于有时间,把示波器拆开,准备用wd40喷喷,结果拆到旋钮板的时候,傻眼了。
旋钮是tek定制的,
如下图所示:

旋钮被塑料铆钉,铆在电路板上了。没法拆。
估计当时tek设计的时候,也想尽量密闭,防止氧化吧。
后来,又尝试了一下,把旋钮的的密封盖子用力掰开了一点,然后往里面喷了点wd40,立即旋。
每个旋钮重试了3次。

放干后,上电,测试,旋钮好用多了,只是,比新的还是有差别。
用数字说话的话,以前丢信号率是95%,现在丢信号率大概只有10%或者更低了 。

网友A:
芯片原生打码?赛普拉斯图标都还在,这码打的。。。

网友B:
里面和那种碳膜电位器一样,很垃圾,撬开,用酒精擦,然后后面用烙铁烫一下,为毛不舍得用编码开关或者绕线电位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原生打码?赛普拉斯图标都还在,这码打的。。。

这不是打码,这是芯片上贴的纸标签,白色,反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里面和那种碳膜电位器一样,很垃圾,撬开,用酒精擦,然后后面用烙铁烫一下,为毛不舍得用编码开关或者绕线 ...

撬开装不好了,这是铆钉铆在电路板上的。

网友:
最好别用wd40折腾电气,有漏电的,我的福禄克17b用wd40后问题多多,用无水酒精清理后让后烘干才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如果是机械触点的,可以涂一点油,我就用炒菜的花生油干过,效果超好

网友:
导电橡胶不行了,喷喷能恢复吗?

网友:
要用硅油 wd40短时间或许不错 长时间可能损坏塑料和橡胶

网友:
楼主,您若是帮客户维修使用 WD40 我不反对,但是自己的机器啥的就别用这东西了吧!
用久了就知道,且谁用谁知道滴。那玩意儿很沾灰的,又腐蚀金属部件又沾灰,会越来越难搞滴啊!
除非...您这是当消费性的电子产品来使那我也没话好说了。

网友C:
用缝纫机油是不错的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缝纫机油是不错的选择

缝纫机油可以直接滴在里面,不擦掉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缝纫机油可以直接滴在里面,不擦掉吗?

应该可以,绝缘体,我万用表开关,、电位器用钙基润滑油

网友D:
我以前直接把铆钉撬开,清洗好了之后再用热溶胶粘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以前直接把铆钉撬开,清洗好了之后再用热溶胶粘好

热熔胶站得住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热熔胶站得住?

可以的,就是粘的丑了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