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LINK SWD模式是否不能下载LPC系列单片机?

楼主(2017-09-20):
下载工具用的是STLINKV2,开发环境KEIL5,4线SWD模式(包含3.3V电源),单片机LPC1754,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验证失败,但STM32103可正常下载及仿真。附下载截图如下 :

网友A:
谁告诉你STLINK能仿真NXP单片机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谁告诉你STLINK能仿真NXP单片机的?

只是觉得都是SWD模式,以为可以,然后就试了一下,程序可以烧录,但是校验失败,程序可以运行。

网友B:
人家叫stlink又不叫nxplink,

网友C:
老老实实用JLINK吧,STLINK是为ST的产品准备的

网友:
用openocd应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人家叫stlink又不叫nxplink,

扎心了,看样子是没救了,得老老实用JLINK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老实实用JLINK吧,STLINK是为ST的产品准备的

恩恩,好的,谢谢啦

楼主:
好的,谢谢啦。如果能下载NXP就完美了。

网友D:
我记得在keil里用nucleo上的stlink下载lpc432x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记得在keil里用nucleo上的stlink下载lpc432x是可以的

不会弹我这种错误吗?我配置也是按STM32那样配置下载的,程序是可以运行的,只是弹了校验失败的问题,多少有点不爽,想找到解决办法。

网友E:
完全可以,我就是这样用的,LPC17系列可以,别的系列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弹我这种错误吗?我配置也是按STM32那样配置下载的,程序是可以运行的,只是弹了校验失败的问题,多 ...

不会报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完全可以,我就是这样用的,LPC17系列可以,别的系列不知道

请问配置有哪里需要注意吗?我的就是17XX系列,那个verify勾选了吗?下面是我的配置

楼主:
那就扎心了,这样说明支持NXP是没问题的,那我就要从硬件方面检查一下了,谢谢了。

网友E:
设置一样,再不行刷个jlink也行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设置一样,再不行刷个jlink也行呀

我手头上有块4357的可以正常下载,估计是哪里有点问题,实在不行就刷个JLINK的,考虑到有时要下载STM8,所以就弄了个stlink。谢谢了

网友F:
老老实实的买个jlink吧,几十块钱,你折腾的时间都不止这点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老老实实的买个jlink吧,几十块钱,你折腾的时间都不止这点钱了

纯属瞎折腾,手头有JLINK ,只不过想把几个资源整合在一起,要是支持NXP就完美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纯属瞎折腾,手头有JLINK ,只不过想把几个资源整合在一起,要是支持NXP就完美了 ...

不出问题还好,要是出点问题,你该怀疑谁呢?仿真器还是目标板呢,

网友A:
如果硬要用STLINK调试,去segger官网下载一个stlinkreflesh,可以把STLINK变成JLINK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硬要用STLINK调试,去segger官网下载一个stlinkreflesh,可以把STLINK变成JLINK。。。。 ...

哈哈,好的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