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A,80kHz(不是开关频率)的电流,用哪种继电器?

楼主(2017-09-20):
80K是电流频率,开关频率没那么高,1到5Hz。
关断之前可以把电流降下来。

网友:
你确定是80KHz的开关频率?

楼主:
额,不是开关频率,是电流频率,没讲清楚。开关频率大概就1Hz,内部走的电流是80k

网友:
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没说电压

网友B:
最近看继电器发现一个参数:标,10A 250VAC,10A 30VDC
继电器用在10A切断电流时,最高工作电压只有30V?超过30V,切断接通10A电流就有可能导致接不通或者断不开?
如果我工作电压DC60V,5A负载电流,或者DC72V,2.5A,可不可以行?不知道这参数如何理解及应用;

补充一下开关频率:很低,大概每天5次开关,最多10次/天;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近看继电器发现一个参数:标,10A 250VAC,10A 30VDC
继电器用在10A切断电流时,最高工作电压只有30V?超 ...

直流有断弧的问题,上面的意识是断交流能断10A、250V,直流就只能断10A,30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流有断弧的问题,上面的意识是断交流能断10A、250V,直流就只能断10A,30V。 ...

直流断弧,那根源电流引起还是电压引起的?如果我直流电压提高,继电器切断负载电流降低,这样是不是不会有了?想的极端一些,就通过继电器电流非常非常小(ma,us级别),这样还会产生电弧吗?

网友:
电压和电流共同决定的,继电器手册上有这个图
比如G5RL,DC250V下断弧0.2A,而AC250V下16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说电压

电压600V。低一点三四百也行。
主要是一般数据手册上要么写的dc,要么就是ac 50Hz。随便买了继电器,试了也是能用,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继电器都讲的是触点的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