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限流电阻如何计算?

楼主(2017-09-21):
现象:DC220V  30W直流 电机  电路,易烧继电器。电路工作在短时间堵转工作状态(有过载检测保护),标称功率是30W,实际工作短时间内(5秒)是70W。 继电器参数为 5A  8脚继电器, 两组引脚并做一组用。

问题A:电机启动时是不带负载的,(前面0.5秒不带负载)负载时,70W 仍容易烧继电器,测试几千次,就有可能烧掉。 这个5A并用的继电器,撑不住这个70W的功率 ?  如果要加限流电阻,需要怎么加合适 ?
问题B:这个过流是在启动瞬间还是在负载时?原来有用45W的直流电机,工作没有堵转状态,不用限流电阻,可正常工作。按这个情况,过流应该是在负载时??

网友:
可以串个热敏电阻,启动后再用继电器把热敏电阻短路掉。

网友A:
电机堵转后继电器断开触点停掉电机是吧?
堵转时触点分离的瞬间会很容易拉弧,烧掉触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堵转后继电器断开触点停掉电机是吧?
堵转时触点分离的瞬间会很容易拉弧,烧掉触点 ...

是的。如何避免?

网友B:
检测过0,在过0点ON/OFF 继电器

网友:
这种控制方式很容易拉弧损坏继电器触点,电机续流估计也没有吧。改用高压MOS控制吧

网友:
好像说到双路继电器并成一路用, 这样应该不能同时动作吧,有先后次序的。这样在瞬间时就等同单路。应该考虑更大参数的单路继电器

另外,用到220V的直流电压,那么继电器也应该选择这个参数的。看DC的参数要满足。别看AC的参数满足就当成DC也一样

网友:
感觉是带栽时过流引起的,限流做的多少?没有横流功能吗?如果没有恒流,堵转时电流会飙的很高的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如何避免?

电机堵转时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了,要么在继电器触点那里用RC灭弧,要么给电机反向并联上二极管做续流用

网友:
建议用MOS或专用驱动电路;

网友:
直流电机的话,加吸收电路。如果可以的话,加续流二极管。最好用MOS或IGBT控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过0,在过0点ON/OFF 继电器

直流电机。

网友:
直流电机。

sorry,看错了。。

网友:
直流电机堵转时电流很大,瞬间断开时电弧很大,继电器触点就是在这时候烧蚀的,要么换额定电流大一点儿的带灭弧装置的继电器,要么测出堵转电流选择大功率带阻尼,续流保护,外加RC吸收电路的晶体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