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内核里面"C"是啥意思怎么用的?

楼主(2017-09-21):
今天看ebox源码看到了"C" extern "C" {  } 具体啥意思,我猜测是不是括号里面使用c写的不是C++ ?
同时之前在stm32 内核里也见过这样用法,大神指教  啊

不懂的进来看看吧,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extern%20"C"/15267013?fr=aladdin 原来这里就有
提醒一下关键词搜索:extern "C" 问题解决

网友:
主要是用于C++时候防止编译不过去,报错。

网友A:
你的理解是对的。
更多信息,网上搜一下,有很多说明。

网友B:
你的猜测是正确的,百度有详情。

网友C:
告诉C++编译器, 括号里面的代码 当做是C语言来编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理解是对的。
更多信息,网上搜一下,有很多说明。

怎么搜索我不知道关键字怎么写:我搜索的 是:stm32双 引号c           结果啥也没瘦出来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猜测是正确的,百度有详情。

怎么搜索我不知道关键字怎么写:我搜索的 是:stm32双 引号c           结果啥也没瘦出来,若是知道推荐一下关键字怎么搜索;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搜索我不知道关键字怎么写:我搜索的 是:stm32双 引号c           结果啥也没瘦出来, ...

这个并不是 STM32 的专属特性。
请直接搜索关键字:extern "C" {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告诉C++编译器, 括号里面的代码 当做是C语言来编译

还有这回事?我一直认为加了只是不添加c++修饰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理解是对的。
更多信息,网上搜一下,有很多说明。

我经常在C++和C交互调用的代码中写这样的东西,难道一直都错了?但是编译器并不认为我错了,结果也是正确的。
写了extern "C"的C++代码依然是C++,啥时变成C了?只是函数命名等等不使用C++修饰了,当然也就无法进行函数重载了而已。
比如:
extern "C" int GetListSize(void* List) {
   std::list* lst = (std::list*) List;
   return lst->size();
}

您评断下这个代码是C还是C++,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经常在C++和C交互调用的代码中写这样的东西,难道一直都错了?但是编译器并不认为我错了,结果也是正确 ...

你的说法是正确的。
这确实只是限制符号名按照 C 的规范来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这回事?我一直认为加了只是不添加c++修饰呢

函数调用方式不一样的。当然嵌入式不是太清楚,因为没用过C++。 后面转做pc软件了,这样很多时候是编译不过去的(其实是链接错误,非编译)。

比如,同样的函数 void fun();

c 编译器函数名还是处理成 fun, c++会处理成 fun&**& ,后面部分代表随机字符。这应该也是为什么c++能重载的原因吧。

网友:
搜索方式在8楼。 另,楼主你是学生吧?

网友:
这个是c++的特性
有extern "C" 之后,函数符号就会变成C函数符号生成方式,可以被C语言访问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