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蓝牙BLE调试,有类似串口调试助手这样的工具吗?

楼主(2017-09-21):
最近做一些BLE产品的测试,像遥控器、键盘、空调等等,
客户没有给资料,不知道从何入手。
手机、电脑等配对上了,也没看到数据。

所以想找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类的工具,可以收发蓝牙数据,可以看到数据的,不知道有没有这类东西。

网友A:
1,有安卓蓝牙串口调试软件 2 有电脑蓝牙模块转串口硬件,电脑可以看到一个新串口

网友:
建议直接用手机app工具
ios用lightblue
安卓用nRF Connect 或者 BLE Tool,总之有好多,找一款你用的顺手的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有安卓蓝牙串口调试软件 2 有电脑蓝牙模块转串口硬件,电脑可以看到一个新串口 ...

谢谢,找找看

网友B:
3楼正解,应该是开发过蓝牙的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楼正解,应该是开发过蓝牙的人

网上找,有这类东西,打开要下载,就要积分。
想免费获得越来越难了。
不知道有没有莫友可提供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网上找,有这类东西,打开要下载,就要积分。
想免费获得越来越难了。
不知道有没有莫友可提供。 ...

ios的lightblue请在APP Store直接搜索,安卓请在下面下载

网友:
坛里有很多分享的软件
安卓版
通讯猫分享的   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629829
Android蓝牙串口调试助手 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65069

如果是带蓝牙的PC,匹配之后,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测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os的lightblue请在APP Store直接搜索,安卓请在下面下载

谢谢!-----------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os的lightblue请在APP Store直接搜索,安卓请在下面下载

太复杂了,装上不会用。

网友:
苹果的lightblue

网友:
pc端 nordic有MasterControl 要配合硬件

网友:
还有硬件可以直接空中抓包,主流的蓝牙厂家都提供工具

网友:
很多需要硬件配合

网友(2019-08-12):
这个是卖ble模块时候带的蓝牙串口通讯助手软件。简单好用,值得拥有。
直接改后缀为apk就可以安装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