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生产元件清单 数量显示不出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7-09-21):
使用Altium designer 17  生产元件清单, 我自己弄的模板,生产之后  元件数量不显示  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希望进行讨论

楼主:
如果把表格设置成常规格式的话,目录哪一行也都不显示了。

网友A:
不是模板文件是xlt文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模板文件是xlt文件吗

找到原因了  表格里面需要设置成文本才能显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