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关于步进电机加速度曲线的文章

楼主(2017-09-21):
大家都 知道  力矩Tao = 转动惯量I* 角加速度a

步进电机的力矩是随速度上升 而指数下降的.

那么 应该就有下面如图的加速度曲线   他将加速度曲线 分成了三段.

那 A-B   指速度的变化量  df/dt  然后积分  拉普变换  得到一个EXP的公式

网友:
英文不好 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06-11):
多谢了,分享了资料不错。

楼主:
这是在 尽量压窄 步进电机的力矩,开始的时候加速度变化快, 快加速 到最大速度的时候,加速度变缓.
我们为了计算简单,大多数是采用的梯形(三角形加速度)  二边对称方便计算.

网友(2018-11-07):
多谢了,分享了资料不错,我刚开始研究步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