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知道这款8脚插座的名称,绞尽脑汁都找不到答案

楼主(2017-09-21):
这款插座是8脚,形状类似1394插座,但是比1394插座小一些
现在需要购买配套的插头,因为名字都不知道,所以无从下手,还请论坛各位高手出手相助

右侧这两个

左边是1394插座,需要知道右边插座名字

网友:
Tyco mini I/O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答案,根据你提供的名字在digikey找到插头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答案,根据你提供的名字在digikey找到插头了。

注意有两种型号,是防呆设计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答案,根据你提供的名字在digikey找到插头了。

另外,你找的这种是焊接的,8个焊点操作稍微麻烦一些,还有一种是压接的,两种的价格区别我不太清楚。不管是焊接还是压接,都各有两种型号,你图中所示应该是1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你找的这种是焊接的,8个焊点操作稍微麻烦一些,还有一种是压接的,两种的价格区别我不太清楚。不 ...

谢谢你的提醒

楼主:
找到2种类型插座的区别,我这个是I型的

digikey也有压接的,型号是2201855-1 ,这个弄起来要方便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