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AZ128 调试可以运行,重启不能跑

楼主(2017-09-21):
如题,同样的工程代码,开发板可以跑自己的板子不行,复位引脚电平正常,不过开发板封装是80pin的而我的板子是64pin。

求助什么原因 导致 仿真可以跑,一旦重新上电不能跑?

网友(2018-03-06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看看时钟设置

网友A:
楼主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是因为启动代码里看门狗和时钟没有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是因为启动代码里看门狗和时钟没有配置。

最后发现是一个引脚 上电后默认 外部触发中断 所以看似一直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