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使用MiniProg3给芯片CY8C21334下载程序失败!

楼主(2017-09-21):
使用下载器是MiniProg3, 下载软件版本是 PSoC Programmer Version 3.24.0.2230

确认引脚连接正确,VCC GND XRES SCLK SDAT,  下载协议 ISSP.

第一次用这个芯片,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隐蔽的地方我没有注意到。。。为什么下载不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之前是通过demo板接线到目标板的,这样的话要注意有个跳线(具体哪个不记不得了),改过跳线后还要按一个按键5秒,否则是在U盘模式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烧录器有问题,换个烧录器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