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通过单片机的IO驱动段码屏

楼主(2017-09-21):
我这里通过stm32控制LCD段码屏,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不能使用驱动芯片(不然我就要换MSP430,但是这个玩意我不会),我想问问这个STM32如何控制 3.3V,DUTY=1/3,Bias=1/3的段码屏。对于1/2的段码屏很好控制,通过一个分压电阻就能结局了,但是这个偏压是1/3的,电路上如何设计?

网友:
用内置LCD的L型芯片呀;
如果使用IO模拟电压,每个线要用2个IO和两个电阻驱动,用来产生4种电压

网友:
IO模拟很麻烦的,还需要不停反转电平,用带LCD驱动的单片机吧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自带LCD驱动器的单片机来玩

网友A:
学会搜索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79813-1-1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会搜索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79813-1-1.html

那个只有1/2电压的,人家要的是1/3电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只有1/2电压的,人家要的是1/3电压的

驱动1/4Duty 1/3BIAS 3V的方案电路见图4
那里面有1/3分压的

网友C:
版主,你发的代码用RAR无法解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版主,你发的代码用RAR无法解压。

我试了,可以得

网友D:
网上资料很多的,也不麻烦,搞懂了原理就几句代码的事儿

楼主:
你的文件我看过了,是51的,不知道行不行,我把它交给硬件工程师看看,有好用,供货稳定,便宜的驱动芯片吗?希望介绍一下。

楼主:
主要是那个电容干什么用的我不明白。不好意思,本人电路有点薄弱。。看不懂那个电容的作用。。

楼主:
他的是5V单片机,我的是3.3V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文件我看过了,是51的,不知道行不行,我把它交给硬件工程师看看,有好用,供货稳定,便宜的驱动芯片吗 ...

供货稳定的哦,一般都是现货的哦
STC单片机,超低价,具体的你可以来电,我们给你详细介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网上资料很多的,也不麻烦,搞懂了原理就几句代码的事儿

问题是这个电路我不会搭,ST的电路我又分析不出来,谁能讲解下这个图中的电容怎么回事呢。。

网友:
当然是滤波啊,使通过那些电阻获得的 1/2电压变稳定一些

网友(2024-01-07):
最近也在用STC的IO驱动这个段码屏,老方案是在COM引脚上下拉 一个100K电阻,SEG不串电阻;用1/2biac ;
要重新在旧板上写这个程序,有推推荐的思路不, 主要是要马上送样,时间比较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