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听说水表电表里面时钟误差要在0.02秒/天以内,是真的吗

楼主(2017-09-21):
今天听说水表电表里面时钟误差要在0.02秒/天以内,是真的吗。算下来要是0.23ppm了.总不至于一个普通产品都采用温补晶振吧。有清楚知道的吗,谢谢啦。

网友:
电表是0.5s/d。使用外部的RTC芯片一般为8025T。价格和精度都不错,内部带温度补偿功能。要是使用单片机的RTC功能,使用的32768为5ppm的晶振,自己测量下晶振从-40到75度时的误差做1个温度补偿,部分芯片自己带温度补偿的功能用起来就更简单了。晶振在-40到75度范围内误差为山峰型。
因为功耗的问题,RTC部分功耗在1-2uA。所以不可能使用恒温晶振,温度补偿时间也不能太频繁,否者功耗也会大。

网友:
远程抄表带通讯的,定时修正时间同步到服务器

网友:
凭电工的感觉,不可能!因为我用普通的32K的晶振试验过 一天可以误差好几秒,要是20ms的误差,得多钱的晶振?

网友:
扯淡吧,水电表电路元器件都是较普通的,而且人家的计量误差也没那么高要求,不可能的事

网友A:
是的,贵一点的1级电表的要求也是这样,便宜的2级电表一个月要求不超过5秒误差

网友:
一般都是固定时间授时一次的吧

网友:
一般不是用温补晶振,是采用带内部晶振的RTC芯片,当然,内部带温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贵一点的1级电表的要求也是这样,便宜的2级电表一个月要求不超过5秒误差 ...

我们目前给别人开发水表是要求月误差<3S。

网友:
有国标的,年误差好像是十几秒

网友:
看来上面的人都不是做电表的。
水表目前应该没有这种要求因为不会分时计费。
单相电表要求误差0.5秒以内,做到0.02秒\天以内属于最高评分档,满分10分。

网友:
有通信的,定时下发指令就行

网友B:
电表的要求为:23℃下0.5s/d ,在-25~60℃内1s/d;需要用带温度补偿的RTC或者选择温漂曲线比较接近的晶体,由程序进行温度-时钟补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表的要求为:23℃下0.5s/d ,在-25~60℃内1s/d;需要用带温度补偿的RTC或者选择温漂曲线比较接近的芯片, ...

正解,果然是行业中人。

网友:
1)没有这说法;
2)通常使用手表晶振,10个ppm也用过。
3)楼上有个仁兄说的对,远程抄表就使用和服务器或者总线校准一下。不带总线的一般用个时钟芯片,出厂前/更换电池后重新校准一下。

网友C:
以前,闹钟是从50Hz电网取时间脉冲的

电网的频率肯定比晶振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,闹钟是从50Hz电网取时间脉冲的

电网的频率肯定比晶振准

电网频率误差是2%,怎么可能准?

网友:
我觉得可以每年修正一下时间,不过这个误差是估算得,整体上不会有什么问题,个别的误差大的,和水表配套的有校时卡,可以用来校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,闹钟是从50Hz电网取时间脉冲的

电网的频率肯定比晶振准

直接感觉就 电网根本不可能准。   电网频率应该是发电机来的吧,超大功率不可能做DC/DC再超精细SIN生成频率。  控制发电机转速能精确到多少PPM,,,机械玩意。     电网污染大,你从220V所谓正弦波又能量准到多少PPM.

网友:
电网并网也没到PPM级别精度要求吧。

网友:
电网负荷大时,频率会下降

网友D:
弄个时钟有啥意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弄个时钟有啥意义!

有时候某个砖家拍脑袋出来的标准你就不得不认为有意义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时候某个砖家拍脑袋出来的标准你就不得不认为有意义了

这个还是别乱喷吧 —— 分时计费不要时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还是别乱喷吧 —— 分时计费不要时钟?

关键不是要不要时钟而是时钟的精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不是要不要时钟而是时钟的精度。

招标方不关注这个精度有多大意义,而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到了什么程度,如果有人能达到那个精度,那么你达不到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!

网友(2019-09-23):
8025T好像没有接电池的口吧,那断电怎么弄,一般精度还不错的RTC,带电池充电接口的一般你们用什么

网友F:
sd2503
现在出贴片了SD3077 3078
带温补、充电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sd2503
现在出贴片了SD3077 3078
带温补、充电,

    精度怎么样,我看了一下,这个芯片是国产的,听说国产的很多一致性不好,而且功耗做的不太好,比实际的参数大很多。你用过这个芯片的一致性怎么样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精度怎么样,我看了一下,这个芯片是国产的,听说国产的很多一致性不好,而且功耗做的不太好,比实际 ...

千万别用国产的

DS3231   SN

♦ Accuracy ±2ppm from 0°C to +40°C
♦ Accuracy ±3.5ppm from -40°C to +85°C

再看看  SD 这个 SD3078   说明    仔细看   注意温度

l 内置晶振和谐振电容,芯片内部通过高精度补偿方法,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,其中25℃精度<±3.8ppm(即每月误差10S)。

你要是不准了     他和你讲    要放在 25 度的环境下使用  才能 有 这个精度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千万别用国产的

我不考虑国产的,现在基本用爱普生的~~!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不考虑国产的,现在基本用爱普生的~~!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

我这边选型 首选    8025 (电表都在用这个 性价比高一点)   和 DS3231  (性能比8025好一些 但贵点)

我基本上都是用DS3231SN  贵是贵一点  但是东西没槽点   时钟就是要 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我这边选型 首选    8025 (电表都在用这个 性价比高一点)   和 DS3231  (性能比8025好一些 但贵点)   ...

   但是3231不能给电池充电啊~~~!!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客户开机器去换电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但是3231不能给电池充电啊~~~!!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客户开机器去换电池? ...

我这里用在广播系统里面的   基本上天天开电  电池损耗很小  CR2032 都是好一点的那种  松下什么的  肯定在质保期内不会有问题   过保了  没电自己去换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精度怎么样,我看了一下,这个芯片是国产的,听说国产的很多一致性不好,而且功耗做的不太好,比实际 ...

一致性还可以。这玩意没有太大技术难度的,晶振内置了,出厂校准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