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一道数字IC笔试题目

楼主(2017-09-21):
题目如图:

只瞎写了个用作是延时。身边的同学们也不知道干嘛的,还请各位前辈赐教。

最终笔试没过

网友:
好像是非门振荡器

网友A:
同一信号的分两路,两路延时不一样,可以理解为消抖,消除很窄的脉冲干扰。

楼主:
左边是有输入端的,可能我画得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一信号的分两路,两路延时不一样,可以理解为消抖,消除很窄的脉冲干扰。 ...

谢谢您!

网友:
在这里起的作用应该是利用非门电路高低电平转换之间的过渡区(放大区)对输入的信号进行放大。

网友:
那几个串联的非门是起延时作用的。电路会产生一个窄脉冲

网友:
哦,实际上LZ问了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延迟作用,好像处理尖峰脉冲的,但不确定。第二个问题应该
是放大缓冲作用,这比较肯定,因为多年前看过一本《数字集成电路应用300例》其中一例就是用多级非门电路
组成的放大电路做成的简易单管收音机。

网友:
使用非门串联来延迟是必须用双数的,否则输出会改变成了方波,而不是尖峰脉冲。1路使用了6+1个非门,所以另一路要增加一个非门。

网友:
不会是取边沿吧

网友:
取边沿那个双输入门是异或门。楼主抄板抄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