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8V电平需要转3.3V,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?

楼主(2017-09-21):
如题,主CPU的spi口没注意是1.8V的,spi的从机是3.3V,
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,主机发送数据后,从机没法接收,估计是电平的问题。
请问一下,现在板子上要进行飞线,让两个cpu通信起来,用什么最简单的器件,能够实现1.8V转3.3V的?
最直接的方式是用一片74LVC4245,只是引脚太多,想了解下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,比如用一个三极管管一个引脚这种。

网友A:
最简单的:
发送 1.8->3.3: 上拉电阻 + OC输出 (必须3.3v 容忍)
接收 3.3->1.8: 电阻分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:
发送 1.8->3.3: 上拉电阻 + OC输出 (必须3.3v 容忍)
接收 3.3->1.8: 电阻分压 ...

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,,

网友B:
1T34,哈哈

正儿八经的标准转法,兼顾速度与激情

sot23-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T34,哈哈

正儿八经的标准转法,兼顾速度与激情

这种单门电路封装不适合飞线哦

网友:
这个电路, 你顺着名字可以百度到 电平转换器Logic_Level_Bidirectional

https://www.sparkfun.com/products/12009

有电路图和各位老外的评价了

网友D:
可以用MOS管做电平转换,论坛里有,搜索电平转换就可以了

网友:
SPI接口的话那就直接用TXB010XPWR 4IO电平转换吧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单门电路封装不适合飞线哦

呃。。。我觉得最简单的了,四根线,电源,输入输出~~~用那种OK线,挺轻松了~~~

网友:
用mos管加个电阻搞定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单门电路封装不适合飞线哦

有什么讲究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:
发送 1.8->3.3: 上拉电阻 + OC输出 (必须3.3v 容忍)
接收 3.3->1.8: 电阻分压 ...

我3.3~5V写LCD也是这样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什么讲究么?

估计是一个芯片一路,电源和地复用率太低,

网友:
UM3204
UM3304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MOS管做电平转换,论坛里有,搜索电平转换就可以了

MOSFET正解,N年以前给龙旗手机提供的方案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3.3和5V之间,最简单是串个电阻,但是阻值要调得合适。

网友:
10楼正解!
注意速度不要太高就行,100K没问题。

网友F:
74lvc245专门为此而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74lvc245专门为此而生

你确定有用过此芯片用于解决1.8V to 3.3V?

当初没选它是因为数据手册表面的参数不符合要求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有用过此芯片用于解决1.8V to 3.3V?

当初没选它是因为数据手册表面的参数不符合要求,呵呵 ...

查了下,好像电源不支持1.8V这么低  确实是不适合。

74HC245供电可以到2.0V  。  我在找找 可能有适合的ic

另外你看看 adi的这些可以吗 http://www.analog.com/cn/product ... el-translators.html

网友F:
另外,找到245系列可以用的了 。 是 74AVC245系列   74LV系列

http://www.ti.com/logic-circuit/ ... ation/products.html

ti有一堆可以选择

网友G:
最简单的方式是...将 SPI 的从机也换成是 1.8V 的。

网友:
6楼危险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最简单的方式是...将 SPI 的从机也换成是 1.8V 的。

没法,从机最低2.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有用过此芯片用于解决1.8V to 3.3V?

当初没选它是因为数据手册表面的参数不符合要求,呵呵 ...

用了74lvc4245,还可以

网友:
用MOS管的话,I2C总线要注意电容是否超限

网友(2020-04-20):
引用 网友F:
另外,找到245系列可以用的了 。 是 74AVC245系列   74LV系列

http://www.ti.com/logic-circuit/voltage-l ...

74AVC245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另外,找到245系列可以用的了 。 是 74AVC245系列   74LV系列

http://www.ti.com/logic-circuit/voltage-l ...

74AVC245可以1.8转3V3的,我用过

网友:
参考图,要采用低VGS_MOSFET

网友:
2mos+4电阻

网友:
10楼  zsmbj 的方法比较好,而且时延比较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