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贴】请教3.3V和5V 485通讯时总线压差太小的问题?

楼主(2017-09-21):
系统构成大致如下,由于产品电压所限制,主机用的3.3V供电的SP3485,原理图如下,从机部分用的是5V供电的SP485。

这上面的偏置电阻都选为10K,请问这个选值有没有问题?
现在的问题是是A  B总线之间的压差在0.62V(1台主机--从机挂了17个),在测试的时候,也有时压差为2.2V(1台主机--从机挂了3个)。如何在这种电平不一样供电的情况,提高485通讯的稳定性,请指教!
或者说   A  B总线  大概在什么范围内的时候,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A:
主机 上拉/下拉电阻改1K,从机上拉/下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机 上拉/下拉电阻改1K,从机上拉/下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

你好   正常的情况下(3.3V 供电的主机----连接------5V供电的从机----头尾都加1个120欧姆------探头数量20个-------总线线缆举例160米),这样的框架下  A  B 总线    压差大概是多少?

网友B:
10k上下拉变小一点,120R始终各一个就行,你是不是每一个都放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k上下拉变小一点,120R始终各一个就行,你是不是每一个都放一个

没有  上面有短路帽   只有在 主机和从机的  首尾各放了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机 上拉/下拉电阻改1K,从机上拉/下拉电阻去掉就可以了

好的  从机的末端 需要加10K 上下拉吗?还是从机的都去掉?

网友C:
你这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,带不动总线。 想我带俩iic,就已经拉不下去了,最后只好调整总线。你100米+的线,想拉到2v以上,相当费劲了,因为你电线的阻抗都比信号源阻抗大了。降速吧。我记得100米只能跑10Kbps以内来着。

网友D:
你的原理图封装画错了呀

总线AB反过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,带不动总线。 想我带俩iic,就已经拉不下去了,最后只好调整总线。你100米+的线, ...

好的  目前我用的是4800  已经注意到您讲的 电缆线的阻抗问题   确实 100多的线 存在较大的阻抗  这块避免不了的
现在就是存在的疑问就是  目前由于产品电压算限制  主机上用的是  3.3的mcu驱动的485,而从机上用的是  5V的mcu驱动的485,目前我再考虑的是这个棘手的问题。还请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原理图封装画错了呀

总线AB反过来了

没有错    这位仁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有错    这位仁兄

你对一下规格书呀

所有的标准RS485芯片,都是6脚A,7脚B

网友D:
我倒!!

是我看错了。你的图的引脚居然不是按顺序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倒!!

是我看错了。你的图的引脚居然不是按顺序标的 ...

这个不是重点   兄弟   这个封装是为了原理图好画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对一下规格书呀

所有的标准RS485芯片,都是6脚A,7脚B

哈哈,我也吃过一回亏,AB搞反了~~~

网友E:
485 AB线上是一个差分电压,和5v还是3.3v有关系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  正常的情况下(3.3V 供电的主机----连接------5V供电的从机----头尾都加1个120欧姆------探头数量 ...

压差用欧姆定率计算就可知了,3.3V--1K--60欧(两个120欧姆并联)--1K--GND,你说60欧姆上的电压是多少,
不要说你不会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  从机的末端 需要加10K 上下拉吗?还是从机的都去掉?

从机的上下拉电阻都去掉,压差若嫌不够,用主机的上下拉电阻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机的上下拉电阻都去掉,压差若嫌不够,用主机的上下拉电阻调整

嗯   谢谢    目前从机上   上下拉 已取出   主机上更换了   3082隔离485作为首端芯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85 AB线上是一个差分电压,和5v还是3.3v有关系么?

之前485通讯不上时或者通讯故障时,A 和B端的电压    只有0.2V~0.28V    后来找到了 从机的485发现  损坏了一颗485  换上新的后   压差立马上升至1.9V    通讯也就连通了
所以现在大伙同事   都普遍认为   有压差在1.5-3V之间的  通讯都没什么问题    再低的话  就不稳定或者哪里出问题了     这个方法不知各位   平时是怎么从硬件上   排查485通讯是否正常的  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485通讯不上时或者通讯故障时,A 和B端的电压    只有0.2V~0.28V    后来找到了 从机的485发现  损坏 ...

两个方法:
1) A/B 端串10~20欧姆电阻再接到总线,这样可以避免485蕊片故障短路造成整个网路失能,缺点是会使蕊片驱动能力降低,使得可接从机数量和距离都会减少
2)在固定的地方加上隔离器,使失能部分网路不影响前段网路,可减少需排查的数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方法:
1) A/B 端串10~20欧姆电阻再接到总线,这样可以避免485蕊片故障短路造成整个网路失能,缺点是 ...

目前选的是第二种  隔离栅    和中继  相间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