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这块移动通信基带信号处理板子的硬件...

楼主(2017-09-21):
无意中收了块带stratix IV的拆机板,猜测应该是移动通信基站上用的,做工异常精美,一开始以为是菊花公司的产品,肯定不是中兴的,因为中兴的板子都很难看,后来查到是大唐移动的BPOE,不知道这个缩写的具体含义,但肯定是移动通信基站上用着基带信号处理的。本人没做过通信基站产品设计,所以不太清楚这个板子的硬件架构。有相关经验的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好么?板子生产日期是2011年,会是TD-LTE上用的么?还是说TD-SCDMA?可以肯定不是2G用的。
这板有个亮点是左上角预留有两个14PIN的接口,本人一看到这种接口就兴奋不已,因为这种形状的接口极有可能是调试或烧录用的。

网友A:
正向研发都不是几个月能搞定的。

你拿个,没原理图,没参考资料的板子。    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向研发都不是几个月能搞定的。

你拿个,没原理图,没参考资料的板子。    。。。。。

呵呵,不要那么精确的,知道架构就行了。其实,我即使不是通信专业的,也大概能猜出一点点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向研发都不是几个月能搞定的。

你拿个,没原理图,没参考资料的板子。    。。。。。

是啊。只能拆下来焊新板子上。

网友:
研究起来比较麻烦

网友B:
这个这能用来欣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这能用来欣赏吧

对滴,可以用来欣赏,拿到手后,看做工,一开始以为是欧洲货,后来看背板接口,又以为是菊花的,最后总算发现Dtmobile字样,才知道是大唐的。之前参加一博的研讨会,看过类似的空板PCB,没想到成品居然如此壮观,着实震惊了一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滴,可以用来欣赏,拿到手后,看做工,一开始以为是欧洲货,后来看背板接口,又以为是菊花的,最后总算 ...

多拍些照片欣赏下

网友:
只能拆件用,不然就吃灰

网友:
扔了吧,真的没啥用

楼主:
其实差不多已经找到相关资料了,原型就是那个著名的netFPGA,主芯片和Stratix IV的JTAG接口已经找到,再找到调试串口就OK了。电压是-48V,手头上刚好有60V可调稳压电源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看着都头大

网友:
这种板子上的dcdc和晶振一般都是好货,值得回收。

网友C:
板子比女人还美是不是

网友D:
这个看起来是个基带处理单元板卡(BBU),一般CPU采用PPC或高端ARM,FPGA通过高速serdes口接光模块,做数据收发和处理。光模块外接光纤到RRU。BCM5396是常用的16口千兆以太网交换芯片,做内部网络连接。CPLD做简单逻辑粘接和控制。

看CPU及FPGA档次结合时间,应该是3G时代的产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看起来是个基带处理单元板卡(BBU),一般CPU采用PPC或高端ARM,FPGA通过高速serdes口接光模块,做数据 ...

谢谢牛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比女人还美是不是

生活中除了女人,还有诗和远方

网友:
芯片都贵都高大上,不过组合在一起没资料似乎没点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