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-IAP USB升级含AES128加密 CRC校验及下载工具

楼主(2017-09-21):
sifteo cubes AES加密思路

1.在boot启动时, 通过CRC验证MCU flash的APP部分是否正确,来决定是否执行APP(保证boot的安全,防止非法APP,读取boot)
2.更新固件时
  *接收来自USB的加密固件
  *在boot 中, AES解密固件
  *写入flash, 生成APP的CRC校验值
3.跳转至APP分区

       虽然AES+CRC校验的方式不是完全可靠,但在成本有限的条件下,这种方案可以说是最佳方案。
如果在成本允许情况下,可以考虑额外添加专用的加密芯片,详情请看附件《加密算法简介》

工具:
USB升级固件工具:swiss   ( 详情见swiss的使用)
加密固件bin工具:fwdeploy (将bin文件加密生成stf文件)

以上提到的不论加密/升级工具及STM32 bootloaer AES USB均是开源的,在github上可以下载
ps:sifteo的bootlaoder使用USB+AES,但bin只有8k。

相关链接:
源码下载:https://github.com/sifteo/thundercracker    bootloader请看 firmware/master/bootloader
论坛上的资料: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76907-1-1.html

======
更新附件,源码大家直接去github下

网友:
mark!请问boot启动是指的是程序在内存中执行吗?

网友A:
Git大神!自己在很多项目中都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,除了USB口,我还想用串口-蓝牙ble或WiFi透传,这样就可以用手机做个APP连接主板做程序升级了。

网友:
这样处理已经够可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it大神!自己在很多项目中都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,除了USB口,我还想用串口-蓝牙ble或WiFi透传,这样就可以 ...

可以啊 思路是这样的

如果是无线最好做成这样

boot+bootpara+app1+app2+user
一旦出错,可以用上一版本固件

网友:
标记一下

楼主:
别人开源的。。这里面还有很多不错的工具,后续慢慢 给大家分享

网友(2018-06-26):
挺好的应用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可以学习借鉴了

网友:
全面而实用的资料,感谢楼主

网友(2018-07-27):
楼主给出的建议是很实用的,APP程序一定要做备份,防止变砖

网友:
实用的资料 谢谢楼主 STM32-IAP USB

网友B:
楼主您好,如果我们对bin文件做AES加密,然后boot程序一边读取加密的bin文件,一边解密,一边写入FLASH,这样我感觉不用做CRC啊,因为非法的bin文件,会被解密再写入FLASH,但AES密钥我们肯定不公开的,这样非法的bin文件,都被boot程序解密成无意义程序了,还能读取boot程序吗?谢谢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别人开源的。。这里面还有很多不错的工具,后续慢慢 给大家分享

楼主你GIT里的代码,如果可以的话,能分亨一套在这里吗,GITHUB里的代码,我前后下了3次都下不下来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GIT里的代码,如果可以的话,能分亨一套在这里吗,GITHUB里的代码,我前后下了3次都下不下来。。

看百度云资料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FkozKH#list/path=%2F%E9%AD%94%E6%96%B9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您好,如果我们对bin文件做AES加密,然后boot程序一边读取加密的bin文件,一边解密,一边写入FLASH,这 ...

那你产品不是可以被别人搞成砖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您好,如果我们对bin文件做AES加密,然后boot程序一边读取加密的bin文件,一边解密,一边写入FLASH,这 ...

加密工具代码:https://github.com/sifteo/thunde ... ster/tools/fwdeploy
bootloader:https://github.com/sifteo/thunde ... e/master/bootloader

网友(2018-11-22):
LZ,  加密工具有没有exe  的

给了代码     但不懂用啊

网友:
非常good  正需要!!!!!1

网友:
iap bin文件加密,感谢

网友:
非常好的资料,谢谢楼主共享

网友(2021-04-12):
烧写时加密的再好,解密芯片的话,人家读出的是真实的BIN文件。这时候加密就起不到作用了哦。要让他解密出来烧到别的芯片里仍然不能用。

网友(2021-05-25):
感谢大佬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