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笔记本加了水冷,效果不错。

楼主(2017-09-21):
发现笔记本最大睿频不能持续,显卡 CPU 温度都比较高,换高热硅脂,清风扇,甚至用了液态金属也不能解决。用手摸散热器,出风口处的铜片、热管和 CPU 显卡处的温度几乎一样烫手,应该是散热器散热功率达到极限了。在报废了一块散热器(主要是为了导热好,采用涂抹锡膏,热风枪加热,第一次没掌握好温度火候)之后,终于搞定,效果还不错。

网友A:
不如去掉外壳,装在台式机箱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如去掉外壳,装在台式机箱里面

去掉外壳温度也顶不住,不信你试试

网友:
外科手术……

网友B:
靠硅脂导热?铜的把铜管用锡焊上去更好吧,外边接个没用的饮水机制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靠硅脂导热?铜的把铜管用锡焊上去更好吧,外边接个没用的饮水机制冷

锡膏焊接,外涂导热胶,低于室温的水在热管回路循环小心结露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锡膏焊接,外涂导热胶,低于室温的水在热管回路循环小心结露

CPU那么热,应该不能低于室温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U那么热,应该不能低于室温吧

l铜管理面循环水,小桶大约5升水,在没加散热器情况下试验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感觉到水温上升(手感)。 用手触摸CPU 上的铜管,一直是凉的,如果用明显低于室温的水来循环,估计结露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丧心病狂啊,水要干净,不然时间长了铜管腐蚀穿孔就好玩了,还得拖个水瓶

网友:
外面加个风扇对着吹,看效果怎么样

网友:
兄弟,为节约用电,把电脑换掉吧

网友:
这是要替代家里取暖设备的阵仗!

网友:
楼主会玩,不如卖了整个台式机

网友:
淘宝上有现成的改造套装,可以买来改造。

网友C:
散热底座不行吗?

网友:
   这动手能力,也太强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散热底座不行吗?

如果说水冷的效果是加特林机关枪,那散热底座大概是水果刀吧

网友:
这还叫笔记本吗?

网友:
一直不知道水冷是如何解决冷凝的问题的,空气湿度很大的时候,外面很容易形成小水珠的

网友D:
dell的笔记本

网友:
靠,看来我的T60P有救了

网友:
正确的方式是:换台新电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ell的笔记本

老ThinkPad吧。

网友E:
就靠体外循环维持了

这算不算已经死亡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靠体外循环维持了

这算不算已经死亡呢?

2代酷睿的机器,已经基本死亡。去淘宝看看,机器价格都很便宜。

网友:
楼主电脑什么配置?跑什么东西要这么高温度?

网友:
还不如装在电脑机箱里面,外挂一块大厚的铜板散热

网友:
大姐,笔记本还有这样作的。

网友:
涨见识了,玩成这样,还有存在的意义

楼主:
W520 2860qm CPU   最大睿频状态下过不了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

网友:
楼主 还是换笔记本吧

网友:
一直想这么做,楼主牛叉。不知道为啥厂家不把笔记本散热做好点,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在空调房的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很牛叉,就是略折腾哈

网友F:
外出还得带水袋,不方便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外出还得带水袋,不方便了啊

没有破坏原来的散热系统,增加的铜管对散热还有正面影响

网友:
能动手的都值得表扬!想的再美也没用

网友:
这手艺,这想法,只有赞一个了

网友(2017-10-29):
这手艺,厉害了。

网友:
笔记本上水冷,艺高人胆大呀!

网友:
这有什么意义………

网友:
这算是随身打吊针了

网友:
冬天来了,楼主的水冷可以下岗了。

网友G:
我的和你一样配置,不怎么热啊

网友:
在于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和你一样配置,不怎么热啊

你强制最大睿频开应用试试

网友:
发烧打点滴?

网友:
持续热水供应

网友(2018-01-29):
LZ可以申请个专利,一种笔记本外设水冷辅助循环结构

网友:
看来我的火山机有救了~!!!!

网友:
我见过最靠谱的方式是把整个机器(台式)泡在变压器油里面。

网友:
实用性先不说,赞一下LZ的动手能力。

网友:
水冷算什么!我这可是冰冷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因为——下了三天雪!

网友(2018-03-31):
第一感觉楼主是做发动机的